请教 , 编程环境 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1-08-15):
1.MPLAB  编程环境  使用HI-TECH  PICC编译器 ;
2.单片机型号  PIC16F877A;
3.用G540 烧写裸片,且烧写时每次配置位都一样;
4.确定源程序无任何改动的前提下;
5.用以前编译得到的HEX文件,程序运行正常;
6.使用现在再重新编译后得到的HEX文件,则程序运行速度很慢;
分析:
1.初步怀疑是不是动了MPLAB的设置  ,导致改变了系统时钟;
2.源程序不变的前提下,是不是编程环境有所变化,会导致烧写结果也不一致;
不知道哪位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A:
如果编译器的设置变化了,则编译结果发生变化是正常的。
一般来说,如果代码中没有歧义代码的话,改变编译设置,代码的执行一般不会有太明显改变,如果代码运算开销较大,则某种优化等级可以满足系统运行要求,改变优化等级后则可能造成运算速度超过系统调度要求,则可能会有问题。

另外,也不排除编程器出现问题的可能。
可能有很多,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最好找到原来的开发工程师,否则就要找个特别有经验的熟练工程师帮你现场找问题。

楼主:
谢谢斑竹  我想再另外一台电脑上 。

楼主:
用的是4M晶振,但是感觉内部将晶振速度降低到1M以下
没有使用在线编程器  所以只能是观察

网友A:
歧义代码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B:
hex文件大小有明显区别吗?

网友C:
估计原来用的是45天的全功能评估试用版本吧,试用期过了吧?

网友D:
有可能外部晶振未起振,自动转到内部默认的1MHz的晶振!所以,就出现了楼主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