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编译问题

楼主(2011-08-15):
#error cpstm8 ..\..\..\library\inc\stm8s_gpio.h:133(17+12) missing )
#error cpstm8 ..\..\..\library\inc\stm8s_gpio.h:133(37) old style argument declaration
#error cpstm8 ..\..\..\library\inc\stm8s_gpio.h:134(15+12) missing )
#error cpstm8 ..\..\..\library\inc\stm8s_gpio.h:135(16+12) missing )
#error cpstm8 ..\..\..\library\inc\stm8s_gpio.h:136(20+12) missing )
#error cpstm8 ..\..\..\library\inc\stm8s_gpio.h:137(19+12) missing )
#error cpstm8 ..\..\..\library\inc\stm8s_gpio.h:138(23+12) missing )
#error cpstm8 ..\..\..\library\inc\stm8s_gpio.h:139(22+12) missing )
#error cpstm8 ..\..\..\library\inc\stm8s_gpio.h:140(23+12) missing )
#error cpstm8 ..\..\..\library\inc\stm8s_gpio.h:141(28+12) missing )
#error cpstm8 ..\..\..\library\inc\stm8s_gpio.h:142(31+12) missing )
#error cpstm8 ..\..\main.c:756(12) missing prototype
#error cpstm8 ..\..\main.c:757(12) missing prototype
#error cpstm8 ..\..\main.c:758(12) missing prototype
#error cpstm8 ..\..\main.c:759(12) missing prototype
#error cpstm8 ..\..\main.c:760(10) missing prototype
#error cpstm8 ..\..\main.c:761(10) missing prototype
#error cpstm8 ..\..\main.c:762(10) missing prototype
#error cpstm8 ..\..\main.c:763(10) missing prototype
..\..\main.c:
The command: "cxstm8 +mods0 +debug -pxp -pp -l -dSTM8S103 -i..\..\ -i..\..\..\library\inc -i..\..\..\examples\common -iE:\WINCE600\stvd\Hstm8  -cl..\cosmic\ -co..\cosmic\ ..\..\main.c" has failed, the returned value is: 1
exit code=1.
stm8s103.elf - 21 error(s), 0 warning(s)

我想问下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呢?

网友A:
缺少相应的头文件或变量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