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扇怎么进行电子调速?

楼主(2011-08-15):
增加一个可控硅?还是要加什么移相电路或者用单片机来判断相位?有现成的图纸或者资料吗?

网友A:
就是个调压开关,通过调节电压来控制转速

网友B:
最简单办法:双向可控硅+双向触发二极管+电位器+电容

网友C:
通过PWM调速

网友D:
采用可控硅调相法来调速,电扇电机不宜采用PWM法来调速。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问相位调节范围是0-90度还是0-180度好?

网友E:
我拆过,一个片子好像是ST的,外加两三个电阻电容

网友D:
回复 网友D:
请问相位调节范围是0-90度还是0-180度好?
引用 楼主:

无所谓具体范围,关键看最低转速时对应的导通相角,至少得能够感受到风,否则没有意义,做实验确定吧。

网友B:
低于70v,吊扇就不转了

网友F:
可采用可控硅调相法来调速。

网友G:
好象是斩去正弦波一部分的方法调速的

网友B:
想做一个用用,双向可控硅+双向触发管最简单.
想出花样练练摊,可参考下面:
→→ 晒一个无线调相,调功小产品 ←← , 有完整源程序及原

网友H:
LZ是想做一个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老妈的吊扇坏掉了,送了一个遥控的落地扇,可是她还是喜欢用原来的.只好起电子市场买了个老式的变压器调速器,根本就是垃圾产品,开到最小还是太大.
只好自己做一个了.您给的图,双向二极管买不到,那只好用单片机试试了.

网友I:
14楼:
双向触发二极管很好买的,也不贵。最常见的型号有DB3、DB4等。
如果手中有闲置不用的自耦调压器,用于控制风扇转速是最方便的。

网友J:
可控硅调光调速对电网污染,但为什么国内市场这么好?有没有相关法规文件对可控硅调导通角的方案做出限制呢?

网友B:
去灯具市场买一个可控硅调速器串在老式的变压器调速器后面用.

网友K:
双向二极管买不到?可以用两个发光二极管代替

网友L:
是做一个调速器吗

网友M:
要求不高,可以不要触发管

网友D:
可控硅调光调速对电网污染,但为什么国内市场这么好?有没有相关法规文件对可控硅调导通角的方案做出限制呢?
引用 网友J:

有相关法律规定,小功率调相的干扰不大,家用电扇电机通常只有几十w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