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疑惑

楼主(2011-08-15):
任意IO端口低电平的最大输入电流需小于50mA
任意IO端口高电平的最大输出电流需小于40mA

网友A:
IO的驱动能力吧

网友B:
所谓的灌电流和拉电流

网友C:
不能同时每个I/O口都有这么大的电流

网友D:
有什么不对的?。。。。

楼主:
datasheet上写着:
输出高电压,Ioh=-10mA(VDD=5.0V)
输出低电压,Iol=20mA(VDD=5.0V)

网友E:
每一个IO的输入,输出电流是有限制的,超出会烧IO

网友F:
极限值在50mA(输入)或40mA(输出),可以正常工作吧~~~

网友G:
这个是IO的驱动电流,当VDD - 0.7V,Ioh=-10mA(VDD=5.0V),就是有0.7V压降,会产生10mA驱动电流。

网友E:
极限值在50mA(输入)或40mA(输出),可以正常工作吧~~~
引用 网友F:
整个IC的电流是有限制的,不能同时每个I/O口都有这么大的电流

楼主:
哦,明白了,多谢

网友H:
一般push-pull输出是这样

网友I:
驱动电流跟IC的layout有关.相同面积的mos管,输出低电平时,其最大通过电流是输出高电平时的两倍左右.一般IC都会把output high与output low的mos管lay成一样大,所以这两个电流标的都是两倍关系.也有些IC会把output high的mos管lay大些,两个驱动电流一样大的.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

楼主:
可惜的就是结贴了,不能给你们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