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测量交流220V,用最简单的电阻分压后如何变直流进AD啊

楼主(2011-08-15):
(无正文)

网友A:
隔离吗?否则可能有危险。
变成直流,最简单的有峰值整流和平均值整流。前者用二极管+电容,后者在二极管上再串个电阻。
峰值整流的结果是交流电有效值乘上1.414倍,当然要减去二极管的压降,还有电容的泄露等。
半波平均值整流的结果是交流电有效值的45%。
但以上这二种都不是真有效值。如果要求真有效值,要用到转换芯片。

网友B:
呵呵,这个和你的系统取电方式有关,直接RC降压方式,最简单,
如果你是外接的电源模块,那就悲剧了,不好弄了。“共地的问题”

楼主:
谢谢啊,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网友C:
AD536  真有效值转换器

网友D:
精度要求不高,用真有效值转换没必要吧。分压后再整流,然后再分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