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 谢了

楼主(2011-08-15):
ccs3.3 F2812烧写不进去如图 就到图中步骤后烧不下去了

网友A:
电源正常吗,之前我有一块板子就这样是电源的问题,最好换标准电源试一下,CMD也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
有点小毛病

楼主:
回复 网友A:
自己做的板子 一上电 电源转换芯片就特热(不正常的热)可是JTAG仿真的时候正常。附件是我的原理图 大家也帮忙看看电源部分设计的是不是不合理呀 谢了 能追加分嘛?能的话我会追加分的

楼主:
什么毛病呀?请教了 我的原理图上传了 再麻烦帮我看看电源设计有什么问题?谢了 3# 7291446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