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门”上电的问题

楼主(2011-08-15):
当给“与门”74HC08和“非门”74HC14上电以后,为什么它们的输入与输出端都会有电压呢,电压值在2——3V左右,足可以使红色LED灯发光(LED前加220欧限流电阻),而且上电以后就一直有电压,虽然不影响单片机程序的运行结果,但为什么为这样?出现这种情况正常么?

网友A:
你是不是把74系列芯片的输入脚悬空了啊?
还有它们和单片机是怎么连接的啊,说清楚吗?

网友B:
这是输出振荡的结果,输入级应该是悬空了。

网友C:
估计是输入端悬空的问题

网友D:
是输入端悬空导致输入输出都有电压,LZ检查下输入端连接是否完好

网友E:
输入悬空都会出现问题的。

楼主:
输入端与PIC16F877A的两个引脚相连的,请问“输入悬空”是指没接上拉/下拉电阻么,我是菜鸟,还请您多多指教。先谢谢了。

楼主:
我只是把PIC16F877A的两个引脚接到输入端了,没接上拉/下拉电阻,请问这样是“输入悬空”么?我是菜鸟,还请您多多指教,先谢谢了

网友B:
如果没有把MCU的IO配置成高阻态就不是悬空,那么先检查程序,用示波器看看IO输出便可知道。

网友D:
输入端与PIC16F877A的两个引脚相连的,那PIC16F877A的两个引脚输出是多少?

楼主:
74HC08输入端电压为1.44V左右,输出端电压为3.43V左右,单片机还没有运行,只是给目标板上电以后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网友D:
74HC08 VCC电压是多少?

楼主:
74HC08的VCC为2——6V,我接5.11V电压。

网友D:
VCC=5.11V,输入端电压为1.44V左右,输出端电压为3.43V左右,如下图红色方框处,LZ的输入端电压为1.44V左右,是不是太低了?

楼主:
单片机没工作时,只是给目标板上电以后,74HC08的输出端的电压就为3.43V,输入端1.44V

网友D:
74HC08用是较低的7030原则,VCC=5.11V,输入端1.44V是落在7030中间,是属于无效输入,输入级还是相当于悬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