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值检测电路急救:OP07不正常

楼主(2011-08-15):
前两天,在网上看到一个峰值检测电路,因为要用,所以就按照图中的连接方式来搭建了这个电路,但是,用信号发生器来检测时,发生如下情形:
从信号源输入到电路22KHZ,4.0vpp的信号,此时示波器显示的最大值,2.0V。在二极管输出出得到的最大值会从4V(有时候时8V)降到大约1.6V,但是,过了一会,就又会上升,又下降,过了第一个OP07之后,有时候显示是10左右,有时候显示正常,过了第二个OP07之后的情形是一样的,而且,每次测试的结果都不一样!郁闷死了!求正解!

楼主:
在线等啊,求大侠指点!

网友A:
1.你需要先估算一下二极管对电容的充电时间,这个会对输入信号的频率有要求。
2.后端两级运放放大倍数等于多少啊?好像等于0.25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而且,我也不懂,怎么就能得到正弦波的最大值了,就通过二极管和电容,第一级OP07是跟随器,第二级是降低倍数的,

网友A:
当正弦波的正半周期到来时通过二极管对电容充电,具体原理你找一下二极管检波的原理看看!

网友B:
检波输入,一定要接运放的输出。中间不能有电阻什么的。
4148最好换成肖特基二极管。比如BAT85,1N5817之类、
最重要的是C1要并个电容,不然电容放不了电。能放电的情况下才能跟对峰值变化。

网友C:
LZ一级级的检测下,看看哪一级出问题了

网友D:
你这个电路+输入没有Ibias!!!
所以无信号的时候输出一定会向正电源或者负电压跑,一直到饱和为止。

网友E:
你这个电路+输入没有Ibias!!!
所以无信号的时候输出一定会向正电源或者负电压跑,一直到饱和为止。
引用 网友D:
确实!

楼主:
回复 网友C:
检测的结果是:二极管的检测峰值部分正确,第一级跟随器也正确,但是:就是他们俩连着一起就不正确了,二极管的输入也不正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同相端没有电流偏置,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望大侠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网友E:
运放的每个输入端都要有直流通路。那些单单接电容耦合的、二极管阻止输入端电流直流电流流出的,都属于阻断Ibias的不当配置。象你这个图,在C1并联一个电阻(阻值大一些也无所谓),则Ibias通路就解决了。

13# yff1030

网友F:
回复 网友E:
我也看不怎么懂 第一级的跟随器V+还会有电流流出的?

网友G:
OP07电路,看看其内部原理就知道了。。换一款芯片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嗯嗯,受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看了OP07的内部结构,也还是不懂!不知道他有什么特殊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