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DSP芯片后缀字母所代表的含义

楼主(2011-08-15):
我们平时可能只会以芯片的型号来区分DSP,很少关注到芯片后缀的那些字母,但这些后缀的字母有时候和我们的开发也有一定的关系,记得刚开始烧写2812FLASH的时候,总是无法成功,后来咨询了供应商的客服之后,才知道原来我们所使用的芯片是TI推出的比较新的芯片,虽然大家都是2812,但是细微之处还是有区别的,烧写的时候也需要使用最新的烧写插件。那么,您对TI DSP芯片的后缀字母有所了解吗?例如:TMS320F2812PGFA  TMS320F2812PGFQ  TMS320F2812PGFS 这三款2812的DSP芯片后面的A Q S  分别是什么意思 ,您知道吗?不清楚的话,请看下面的详细讲解,以2812为例,其他系列的芯片请下载附件中的"TI DSP 器件命名规则袖珍指南"。

这三款2812的DSP芯片后面的A Q S 代表的 意思:

是温度范围,  A =-40°C~85°C    Q=-40°C~85°C,Q100 Fault Grading    S=-40°C~125°C

楼主:
例如:TMS320F2812PGFA

1.前缀:TMX=实验器件 ; TMP=原型器件 TMS=合格器件

2.系列号:320=TMS320系列

楼主:
3.引导加载选项:(B)

4.工艺:

C=COMS

E=COMS  ;EPROM

F=Flash ; EEPROM

LC=低电压CMOS(3.3V)

LF=Flash ; EPROM(3.3V)

VC=低电压CMOS(3V)

楼主:
5.器件类型:

20x DSP

24x DSP

54x DSP

55x DSP

62x DSP

64x DSP

67x DSP

3X DSP

楼主:
8.补充说明:

PLCC=带J形引线的塑料芯片载体

QFP=四方扁平封装

TQFP=薄四方扁平封装

网友A:
这个一定得收藏

网友B:
对初学者有很好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