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编译不了

楼主(2011-08-15):
那位大侠给我分析一下为什么用 keil编译不了!谢谢!P1为按键(独立式)P2是二极管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char a=0;

   void key (void);
   void delay (uint);
   void dong (void);
    void main(void)
   {
     while(1){
      uchar i;
      key();
      switch (a)
      {
       case 0xfe:
            {P2=0x00;
             delay(500);
             P2=0xff;
             delay(500);
             }break;
        case 0xfd:
             { dong();
              }  break;
         case 0xfb:
              { char j=0xff;
                for (i=0;i<8;i++)
                   {
                      j=j<<1;
                     P2=j;
                      delay (500);
                    }
               } break;
          case 0xf7:
              {  char x=0xff;
                for (i=0;i<8;i++)
                   {
                      x=x>>1;
                     P2=x;
                      delay (500);
                    }
              } break;
          }

       }
         void delay (uint k)                 总在则一行提示出错!
     {    uint i,j;
          for (i=0;i<k;i++)
         {for(j=0;j<121;j++){;}
         }
      }
          void key (void)
       {  P1=0xff;
          if (P1!=0xff)
           {delay(10);
            if (P1!=0xff)
              a=P1;
            }
        }                void dong (void)
                {  P1=0x0f;
                   delay(500);
                   P2=0xf0
                   delay(500);
         }

网友A:
这种错误不外乎少了或多了个分号,少了或多了个大括号。

网友B:
}                void dong (void)
                {  P1=0x0f;
                   delay(500);
                   P2=0xf0
                   delay(500);
         }

网友C: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char a=0;

void key (void);
void delay (unsigned int);
void dong (void);

void main(void)
{
  while(1){
  uchar i;
  key();
  switch (a)
     {
         case 0xfe:
            { P2=0x00;
              delay(500);
              P2=0xff;
              delay(500);
             } break;
        case 0xfd:
             { dong();
             } break;
         case 0xfb:
             { char j=0xff;
               for (i=0;i<8;i++)
                  {
                    j=j<<1;
                    P2=j;
                    delay (500);
                  }
               } break;
          case 0xf7:
              { char x=0xff;
                for (i=0;i<8;i++)
                   {
                     x=x>>1;
                     P2=x;
                     delay (500);
                   }
              } break;
      }
      }
}

void delay (uint k)                     // 总在则一行提示出错!
{  uint i,j;
   for (i=0;i<k;i++)
      { for(j=0;j<121;j++){;}
      }
}

void key (void)
{  P1=0xff;
   if (P1!=0xff)
      { delay(10);
        if (P1!=0xff)
           a=P1;
      }
}

void dong (void)
{  P1=0x0f;
   delay(500);
   P2=0xf0;
   delay(500);
}

楼主:
怎么能避免一个程序中确保不缺少大括号呢?

网友D:
这种编译问题通不过,自己首先要想办法解决。提示出错行,应该能够很快就能够找出来的。

网友E:
这样的错误编译器都给不出提示。。。。。

要是程序大了就比较麻烦 。。。。

网友F:
保证不出现大括号就是要不停的格式化代码。

网友G:
什么叫格式化代码?

网友F:
一般用第三方文本编辑器的话,里面都有个菜单叫 格式化。
可以自动匹配大括号之类的。

网友F:
我用notepad+ 写完了代码,用一下按c++格式化,然后大括号,缩进什么的都自动对齐。看着直观。

网友A:
如果用keil的话,现在的版本也可以把插入点放大括号前面,另外半边大括号就高亮了。

网友H:
还可以用C来写个程序,让程序自己来检测括号的匹配的。

网友I:
格式化规范化就是对于程序,怎么命名函数,编辑风格,怎么注释等等------

你在网上搜索“规范化 编程” ,一般都有的。

比如,你的程序: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变量定义
*************************************************/
char a=0;

/*************************************************
**函数声明
*************************************************/
void key (void);
void delay (uint);
void dong (void);

/*************************************************
**函数区域
*************************************************/

//---------------------------------------------------------------------
//input  : none
//output: none
//--------: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uchar i;
               key();
               switch    (a)
               {
                       case 0xfe:
                      {
                              P2=0x00;
                              delay(500);
                              P2=0xff;
                              delay(500);
                              break;
                      }
                      case 0xfd:
                      {
                             dong();
                             break;
                      }
                      case 0xfb:
                      {
                             char j=0xff;
                             for (i=0;i<8;i++)
                            {
                                     j=j<<1;
                                     P2=j;
                                     delay (500);
                            }
                            break;
                      }
                      case 0xf7:
                     {
                             char x=0xff;
                             for (i=0;i<8;i++)
                            {
                                    x=x>>1;
                                    P2=x;
                                    delay (500);
                            }
                            break;
                      }
               }
        }
               //一看上去,主函数明显少个大括号

//---------------------------------------------------------------------
//input  : none
//output: none
//--------:
//---------------------------------------------------------------------
void delay (uint k)                 总在则一行提示出错!
{
         uint i,j;
          for (i=0;i<k;i++)
         {
                 for(j=0;j<121;j++)
                 {
                          ;
                 }
         }
}

//---------------------------------------------------------------------
//input  : none
//output: none
//--------:
//---------------------------------------------------------------------
void key (void)
{
         P1=0xff;
         if (P1!=0xff)
         {
                  delay(10);
                  if (P1!=0xff)
                  a=P1;
         }
}

//---------------------------------------------------------------------
//input  : none
//output: none
//--------:
//---------------------------------------------------------------------
void dong (void)
{
         P1=0x0f;
         delay(500);
         P2=0xf0       //一看上去,明显少个符号
         delay(500);
}

规范化可以避免这些错误,同时,人家看程序也条理清晰

网友D:
我也经常发生,括号和分号的问题,个人总觉就是:代码写的不规范,括号的位置放置不一致。所以少了多了括号和分号不容易发现。

网友J:
P2=0xf0      这应该有个“;”的吧!!!

网友I:
应该先写括号,再补代码....

网友C:
少了多了括号和分号的话一般的程序编辑器都有明显或不明显的提示的,只要你自己仔细看下界面的就会看到了。
就连Keil都有括号配对指示哦~

网友E:
先写括号,再写内容,良好的习惯,

要不,等括号多了,你看错了括号的位置,那调试就没法做了

网友K:
保证不缺少大括号的最好方法,就是像14楼那样,将大括号严格的对齐,并且每次输入大括号的时候都成对的输入。

楼主:
多谢大家分享经验,呵呵

网友L:
代码确实不怎么工整啊

网友M:
直接看错误代码就知道怎么回事了,还在这问啊

网友N:
回复 网友F:

notepad++里,C++格式化的菜单在哪里?

网友O:
楼主的代码风格不敢恭维。。。。。。。。
其实Keil 4对编辑已经有很大改进了,用它也可以把代码写得很工整。
这样一出缺分号之类的错误很容易就可以查出来。。。

楼主:
不好意思啊。。。让您见笑了,先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