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STM32有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1-08-15):
我的STM32有个奇怪的问题,一拔掉JTAG仿真器就不工作了,或者插上仿真器而断开USB口,也同样不工作?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请讲详细点,仿真器就是通过JTAG调试,拔掉JTAG怎么工作?

同样,拔掉USB怎么工作?

网友B:
给的信息太少了

楼主:
好的,就是我才用ST的标准复位电路,10K+100n的电路,如果将软件下载进处理器后,在线调试没有任何问题,或者在仿真器在板的情况下,只要仿真器供着电,ARM系统断电再上电它也会自动运行,但是在拔掉仿真器(或者断开仿真器的USB线)的情况下,ARM系统断电再上电就不能工作。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我短路一下100n的复位电容,它有时也会正常工作,

网友A:
用示波器看看复位引脚在上电时的波形,看看是否有足够的复位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