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芯片以太网控制器lan9221的困惑

楼主(2011-08-15):
[local]1[/local]各位朋友,我现在在写关于以太网控制器lan9221的驱动,主要是用fpga初始化他里面的寄存器。由于里面可以直接存取的寄存器的地址高于了外部地址线(七根地址线)所能表示的范围,同时datesheet说用外部一信号配合地址线可以写到A8H(16进制)的地址,当配合时高四位地址线被忽略。
     我就是不明白,如果我要访问A8H,我到底是要怎么写地址啊?请各位朋友帮帮忙啊。困惑10天了。datesheet附上。麻烦各位指点迷津了。

LAN9221_LAN9221i 56-QFN DS Rev. 2.3 (07-21-08).pdf

网友A:
文档里面哪里说地址线是7位?难道不是一个字节8位?

楼主:
文档里的地址线是A7到A1啊,一共就七根。说配合fifo_sel使用。但是我还是没弄清楚怎么访问高地址啊,请各位同僚帮帮忙啊,谢谢啊

网友B:
这个意思是当fifo_sel为高时,给LAN9221/LAN9221i的数据会给到TX DATA FIFO或者RX DATA FIFO.
究竟是TX还是RX,由你的A1和A2 来控制.

文档写的很清楚.楼主没理解

楼主:
谢谢4楼得朋友。A1是大小端发输入控制.A2是地址边界。但是我想访问高地址的时候,若fifo_sel被选中,同时地址线的A7到A3就被忽略了,按数据手册的话根本就选不中高于127的地址了。现在开始怀疑数据手册是不是有问题啊?

楼主:
还是不理解lan9221的高地址怎么访问的啊,就是不明白7根地址线怎么会访问到那么多高的地址,请各位朋友帮帮忙啊,小弟感激不尽。谢谢啊。

网友B:
fifo_sel被选中了以后,就直接和你RX 和 TX的FIFO连接了. 工作方式被定死了, 这时候不用也不能选中高地址阿.如果你是想读写高地址的话,fifo_sel一定不能被选中阿.
你到底是想做什么呢?

楼主:
知道了  谢谢啊

网友C:
无意看到的,受用中

网友D:
超版解答的很详细呀

网友E:
呵呵,真是个好论坛啊

网友F(2012-01-05):
下来看看,加深理解。

网友G:
超版一语就说道正解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