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晶显示中英文的字库文件

楼主(2011-08-15):
ALL:
我从网上找到uc dos, 然后把里边的字库文件, 比如hzk16, hzk24, hzk40, hzk48等存放到SD卡中, 然后在液晶屏可以正常显示中英文字符.

目前有一些问题, 想请教一下大家:
1. 像hzk48, 光一个文件就1.85MB, 目前是存放在SD卡中, 但是后续想存放在SPI FLASH中, 感觉这个字库文件有点大了, 所以想有没有根据hzk16这么一个字库文件, 然后写一个代码可以对字符进行放大放小, 这么做可行吗? 放大放小代码有没有思路借鉴一下.

2. uc dos下的中文字库, 都是有限的几个字体, 都是宋体(就hzk24还有黑体和楷体), 不知道各位还能不能找到其他字体的字库, 希望能有一个比较齐全的字体的中文字库, 包含点阵大小16*16, 24*24, 32*32, 40*40, 48*48, 黑体, 楷体, 宋体等字体.

注意: 因为是显示不确定汉字, 所以用输入汉字通过字模软件转换的方式是行不通的.

网友A:
刚才看到一家网站上面关于字库的介绍,可以看看啊
http://www.mcutech.cn/exchangeinfo.php?tid=5

楼主:
进展:找到一个点阵字库生成器V3.8, 易木雨工作室的, 可以生成不同字体, 不同点阵大小的GBK和GB2312字库, 挺方便的.

网友B:
用一片SST25VF032B吧,4MB的,可以将你上面的全部字库写进去,SOP8的

楼主:
咕~~(╯﹏╰)b, 4MB, 不够用啊, 光GBK48K.bin(GBK编码, 楷体, 48*48)就6.57MB了.

网友A:
有字库芯片可以用啊,专用的。
你看看这个资料http://www.mcutech.cn/exchangeinfo.php?tid=5

网友C(2012-04-05):
你用这个工具可以生成你想要的任意大小,任意字形的点阵字库。
1. 支持windows 所有语系(简中,繁中,日文,韩文,西欧,中欧,泰文,西里尔,阿拉伯文,希伯来文等)。
2. 支持unicode 和内码两种字库格式。

下载地址: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23679841.html

网友B:
矢量处理。。。。

网友D:
用集通的字库IC吧,我们现在用的是一个IC里面有16X16 24X24 32X32的。应该有你说的全系列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