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高手帮我看看这段代码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8-15):
LDI       R16,0x01
      OUT      SPL,R16
      LDI       R16,0x03
      OUT      SPH,R16
      LDI       R28,0x02
      LDI       R29,0x04
      LDI       R16,0x01
      AND      R16,R16
      LDI       R24,0x70
      LDI       R25,0x00
      MOVW   R30,R24
      LPM       R16,Z+
      LPM       R17,Z
    各位在最后两句执行完后,R16 = 0xE1   R17 = 0x99 这两个值从何而来

网友A:
r16的值是flash地址0x0070(字节地址)的内容,r17的值是flash地址0x0071(字节地址)的内容。

网友B:
LPM       是从 FLASH 中装载数据. 楼主再看看 avr 的书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