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如何设计所需电源

楼主(2011-08-15):
希望各位大侠给些参考意见我需要对一信号为0.5~0.8mV频率为10k的信号进行放大为4.5V以上,怎样设计低噪声低波纹的+12V,-12V电源,选用什么器件好呢?

楼主:
补充一句,+12V,-12V的负载大约为150mA

网友A:
按TI给的选型指南 模拟系统供电最后一个环节采用较低波纹的LDO就可以了

网友B:
0.5mV不算太小的信号,放大到5V增益也不是很高。其电源若是使用工频变压器加整流滤波,用7812/7912已经够了。

网友C:
你想怎么个低噪声低纹波?总要有个具体要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