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负供电的运放,电源不对称的后果

楼主(2011-08-15):
最近在做pt100的采集,用到正负电源+-5v,-5v是用7660转换过来的,+5v是开关电源供的,在5.1左右,运放用的是tl062,负电源功率够了,但是正负电源似乎不太对称
请问最坏的后果会怎样

网友A:
正负电源稍有点差别,什么事也没有。

网友B:
楼上在胡扯,运放的正负供电电压本来就可以不同,只是影响输出电压的范围,单电源供电就是一种极不平衡的供电,负电源电压是零。

网友C:
中点点位不在0点罢了。放大交流信号的人不用关心,反正都要隔直

网友D:
没问题的,LZ。我曾给一运放+48V,-5V供电,没得问题。

网友E:
正常供电,正常使用,电源不对称也不存在什么问题

网友E:
但不知道楼主到底最担心的是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F:
楼主不会是担心放大的信号上半周放大倍数大,下半周放大倍数小吧

网友G:
要看你要放大什么信号了,再说你的正负电源差值在1伏以下,电路要求不高的话可以忽略。

网友H:
11楼正解,如果不是放大交流信号,放大的是直流信号,那影响可以忽略

网友I:
不读书真可怕啊,没问题的,只要你的输出范围不超出就行了,这样用的很正常,像老电脑主板电源即有一个极其微弱负电源~

网友J:
正负电源电压不同不会有任何影响,正负电源电压只是起到负饱和,线性,饱和区的划分。
线性区:-VCC<=V0<=VCC.

网友K:
2楼的以后不要在胡说八道
会误导新人的

网友L:
建议用单电源设置偏压

网友I:
多读书会有有好处的,像三楼这么扯淡就不对了

网友M:
1# chuandaoxy 木有任何问题
注意输出电压在运放的rail之间就可以了

网友N:
2楼说的是对的

网友O:
没啥问题

网友P:
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Q:
楼主,你这个,我几年前玩过!~没问题的啦!~

网友Q:
用LM358就够了,便宜啊

网友R(2012-12-03):
三楼说的对。。

网友S(2014-04-03):
3楼正解

网友S:
17楼要加强学习了:)

网友T:
3楼为什么会说2楼在胡扯呢?我觉得2楼的说法没什么问题啊,运放用于放大时,谁吃饱了把输出摆幅设计到极限去,不到极限,电源稍有不对称确实是没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T:
3楼为什么会说2楼在胡扯呢?我觉得2楼的说法没什么问题啊,运放用于放大时,谁吃饱了把输出摆幅设计到极限去, ...

现在的2楼是我,3楼是chunyang,中间原有另外一些错误的回复,经我和春阳指出后,被回复者自己删掉了,楼层的编号也变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2楼是我,3楼是chunyang,中间原有另外一些错误的回复,经我和春阳指出后,被回复者自己删掉了,楼 ...

这样啊,我觉得论坛应该是允许作者编辑,但不允许作者删楼,楼层一变,整个帖子的逻辑变得混乱,不便于阅读理解

网友U:
引用 网友D:
没问题的,LZ。我曾给一运放+48V,-5V供电,没得问题。

牛叉:lol

网友U:
引用 网友K:
2楼的以后不要在胡说八道
会误导新人的

我来晚了?二楼说的也不错啊!

网友V:
引用 网友T:
这样啊,我觉得论坛应该是允许作者编辑,但不允许作者删楼,楼层一变,整个帖子的逻辑变得混乱,不便于阅读理 ...

小处见大。

网友W:
一个便宜运放,一个tl431完成采集

网友W:
设置调零,如果不大直接使用软件调整过来行了

网友X:
如果做精密放大,影响大得很,失调电压会大大增加,

网友Y(2016-07-15):
引用 网友B:
楼上在胡扯,运放的正负供电电压本来就可以不同,只是影响输出电压的范围,单电源供电就是一种极不平衡的供 ...

如果放大的是交流信号,正负电源不对称,会造成参考点的偏移么。比如出现使用示波器观察高通滤波电路的输出发现有直流偏置

网友X:
如果老型号的OP,使用不平行电源的说没问题的人,根本是胡扯或是没有那种高精程度,OP的DC性能就会劣化。普通用当然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X:
引用 网友Y:
如果放大的是交流信号,正负电源不对称,会造成参考点的偏移么。比如出现使用示波器观察高通滤波电路的输 ...

如果你要求的分辨率是UA级,或UV级的当然有问题的,如果是MV级以上的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Y:
如果放大的是交流信号,正负电源不对称,会造成参考点的偏移么。比如出现使用示波器观察高通滤波电路的输 ...

在参考点给定时,电压电压只要满足输出摆幅就跟电压无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X:
如果老型号的OP,使用不平行电源的说没问题的人,根本是胡扯或是没有那种高精程度,OP的DC性能就会劣化。普 ...

去看看1980s出的运放书吧,老型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X:
如果你要求的分辨率是UA级,或UV级的当然有问题的,如果是MV级以上的没有问题。 ...

这跟运放本身的参数有关,跟电源电压是否对称无关。

网友Z:
经常不对称供电,就通用运放那36V的+ - 电压极限,若输出要达到20V,楼主你搞个+/-24V给我瞧瞧

网友X:
引用 网友B:
这跟运放本身的参数有关,跟电源电压是否对称无关。

关键是输入和输出是以糸统地为基准,而OP是以电源的中间电压为基准,至少引入了一个固有的共模误差,要不,原厂不会无原因地搞出个单电源OP,跟糸统单极性电源统一起来。

网友AA:
用protues仿一下就知道

网友AB:
运放只知道电源正是一个电位,电源负是另一个电位。两者有一定的压差。
至于你把哪里定为0点,与它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老外将电源称为轨道,还是很形像的。加在运放正负电源端的电压就像两条平等的轨道。你的输出只会在这里边蹦哒。如果能撞到边的,称为轨到轨。
所有的这一切,与0电位在哪里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