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DSP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8-15):
速度: DSP速度一般用MIPS或FLOPS表示,即百万次/秒钟。根据您对处理速度的要求选择适合的器件。

网友B:
一般选择处理速度不要过高,速度高的DSP,系统实现也较困难。

网友C:
精度,DSP芯片分为定点、浮点处理器,对于运算精度要求很高的处理,可选择浮点处理器。

网友D:
定点处理器也可完成浮点运算,但精度和速度会有影响。

网友E:
寻址空间

楼主:
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E:
不同系列DSP程序、数据、I/O空间大小不一,与普通MCU不同,DSP在一个指令周期内能完成多个操作,所以DSP的指令效率很高,程序空间一般

网友E:
不会有问题,关键是数据空间是否满足。

网友E:
数据空间的大小可以通过DMA的帮助,借助程序空间扩大。

网友F:
成本也得考虑啊

网友G:
嗯,一般定点DSP的成本会比浮点DSP的要低,速度也较快。

网友H:
要获得低成本的DSP系统,尽量用定点算法,用定点DSP。

网友F:
实现方便不方便

网友H:
浮点DSP的结构实现DSP系统较容易,不用考虑寻址空间的问题,指令对C语言支持的效率也较高。

网友I:
内部部件也要考虑

网友A:
是,根据应用要求,选择具有特殊部件的DSP。

网友I:
如:C2000适合于电机控制;OMAP适合于多媒体等。

网友J:
io接口,内存空间,其实什么运算速度不必考虑,应为dsp本来就非常的快

楼主:
结贴是一种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