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电后或者进入睡眠模式, 受到干扰问题!

楼主(2011-08-15):
我的意思是: 单片机进入掉电或者进入睡眠模式, 用UART中断来唤醒. 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受到干扰, 单片机是不是会死机,在掉电或睡眠模式不打算用DOG, 用狗后, 会增加功耗,因为它会周期的唤醒单片机.  这种情况下,单片机是不是只能复位或者重新上电呢?

网友A:
先把干扰两个字说清楚。

楼主:
就是说在掉电或者睡眠状态时, 由于外部因素造成单片机死机, 从而无法用UART的中断去唤醒单片机!

网友B:
在MCU掉电的情况下,就谈不上干扰了,反正此时不工作,而且上电后都是《从头再来》

在睡眠的时候,MCU抵抗干扰的能力比工作时一般要强一些,主要是各个模块都关闭了,MCU内核一般也都关闭了,振荡源也关闭了,一般此时很难干扰让PC指针出错。

是否死机和你的程序纠错相关,硬件一般不会死机,如果程序能发现并纠正这个错误,则不会死机,看门狗则是纠正错误的方法之一。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

我感觉用中断唤醒, 还不如复位单片机可靠些!

网友C:
首先,UART并不能唤醒单片机,因为睡眠时无时钟,所以也不会产生UART中断。如果单片机死机,功耗和不睡眠的时候一样,甚至会非常大,比如出现锁死之类。
还没见过单片机睡眠的时候死机的,只有听说有的人唤不醒。

网友A:
首先,UART并不能唤醒单片机,因为睡眠时无时钟,所以也不会产生UART中断。如果单片机死机,功耗和不睡眠的时候一样,甚至会非常大,比如出现锁死之类。
还没见过单片机睡眠的时候死机的,只有听说有的人唤不醒。 ...
引用 网友C:

嘿嘿,偶的PIC16F690就做的UART唤醒。

网友C:
嘿嘿,偶的PIC16F690就做的UART唤醒。
引用 网友A:

呵呵,不好意思,有点落伍了。EUSART 是可以用间隔检测唤醒的。

楼主: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呢: 睡眠模式, 由于外部干扰, UART是有可能唤醒不了单片机呢啊?!

网友B: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呢: 睡眠模式, 由于外部干扰, UART是有可能唤醒不了单片机呢啊?!
引用 网友D:

谁也不能保证每一次通信都是传输正确的,所以这就产生了通信的纠错措施,只要辅助一定的纠错措施,即使某次未能正确唤醒,但也能保证在随后的处理解决这个问题,除非硬件出错。

网友A:
哈哈,根本不用间隔检测,是放心的埋头大睡,还就是能搞定,看来是偶的专利技术了哈。

网友B:
哈哈,根本不用间隔检测,是放心的埋头大睡,还就是能搞定,看来是偶的专利技术了哈。
引用 网友A:

呵呵,那要什么专利技术,实在不行,把UART信号再并接到某个具备电平中断的IO口上,通信之前,先发0X55

楼主:
我认为单片机在长时间内(超过8小时,甚至更长)处在睡眠模式下, 重新唤醒单片机不如复位单片机可靠! 由于单片机一直处于供电状态,不能断电后重新上电!
所以呢, 长时间处在睡眠模式下, 如果被干扰了, IO口状态改变了怎么办呢?
是不是这么认为, 设备长时间内不工作, 就要把设备断电, 不能设计成把单片机进入睡眠模式呢?

网友B:
我认为单片机在长时间内(超过8小时,甚至更长)处在睡眠模式下, 重新唤醒单片机不如复位单片机可靠! 由于单片机一直处于供电状态,不能断电后重新上电!
所以呢, 长时间处在睡眠模式下, 如果被干扰了, IO口状态改变了 ...
引用 网友D:

肯定没有的事情,工业控制器很多都有待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