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dm2016加密文件如何使用

楼主(2011-08-15):
大家好,小弟最近在使用dm2016加密芯片,去产商要来了加密函数包,他们的包里有dm2016.h和dm2016.a两个文件,这个后缀名为.a的文件要如何使用,希望大家指点下,我把两个文件都放到我的工程中去了,程序中也包含了dm2016.h头文件,但是程序编译后就是显示,“无法找到EDesEn_Crypt加密函数的模型”,这个函数已经声明在dm2016.h头文件里面了。不知道我还能如何做,希望大家指点。

楼主:
就是产家给我dm2016.h和dm2016.a文件,我要如何使用这个.a文件啊?

网友A(2012-03-13):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A:
楼主,我解决了,使用 armar --zs dm2016.a 查看库的函数列表,发现是:
dm2016_des_main_ks
dm2016_des_set_key
dm2016_des_crypt
dm2016_des_encrypt
Dm2016_En_Crypt ,根本没有EDesEn_Crypt,头文件不对啊!这不坑爹吗,把头文件换成Dm2016_En_Crypt 函数名即可!结贴给分吧!

楼主:
你用的事ads编译器吗,还是用keil的?

网友B(2012-04-24):
[先生
你好
   有在网络上看到你们有加密芯片的需求,所以给你发资料,跟DM2016也是属于硬件加密芯片,但是DM2016的加密算法是公开的,我们的加密算法是单独给客人编译的,DM2016的工厂ID出厂都是统一的,我们的都是经过系统分配给你的,所以我们的**难度更大,虽然DM2016已经被人**了,但是相对于我们的产品的性价比会更高,价格低廉,也是SOP-8的脚位,只需要调用一下库文件就可以,可以随时来电咨询   0755-89812241    陈生

楼主:
DM2016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能用了,原先给的.a文件不是keil编译器的,要根据不同的编译器来使用对应的库函数才行,另外用一个软件工具事先生成明文密文对应表,通过查找的方法也可以实现,还有感觉dm2016芯片的硬件复位功能似乎不太稳定,我用的经常因为开机的时候复位不行,从而芯片无**常工作,不过通过软件复位的方式可以很好的解决,通过测试效果也很好。

楼主:
4楼的写写你的回答了,虽然我的问题不是那样的,还是非常感谢。

网友C(2014-01-10):
引用 楼主:
DM2016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能用了,原先给的.a文件不是keil编译器的,要根据不同的编译器来使用对应的库函数 ...

哥们能说说你所谓的软件复位解决开机复位不行是什么意思??说说你的软件复位是怎么处理的吗?

网友(2017-04-20):
你好,想问一下你还有dm2016.h和dm2016.a文件么?在淘宝上购买了DM2016芯片,不提供库函数,自己上网搜也没有搜到,急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解决了,使用 armar --zs dm2016.a 查看库的函数列表,发现是:
dm2016_des_main_ks
dm2016_des_set ...

您好,我最近用到DM2016加密芯片,芯片是在淘宝上买的,不提供dm2016.h函数库,在网上搜了搜也没有找到。看到您在论坛上回帖过相关问题,想问一下你有没有dm2016 的函数库啊,急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