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 右声道无声音

楼主(2011-08-15):
(无正文)

网友A:
用示波器当然是最方便的。
这种简单的测试,连示波器自带的信号源(一般是1kHz方波)都可以利用上。

网友B:
仔细检查线路,包括焊接和PCB问题。

楼主:
电路检查过,没发现什么问题。
请教一下用示波器如何测量呢?
音频的波形是不是不太好看啊

网友C:
示波器调到2V 0.1ms档 交流藕合

网友D:
逐级测波形,左右对应位置比较,很容易找到问题

网友E:
楼主可用示波器测量测试点波形。采用顺藤摸瓜式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