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绘图中的复制和粘贴

楼主(2011-08-15):
厂家给了我PCB原理图和PCB成图,我要做的是对其进行部分修改,我想合适的利用它们,初学PCB,对于其中的许多规范还不太清楚~~
       我能否直接将它原理图中的元器件复制到我新建的原理图中?
       我能将它PCB图中的元器件添加到我的PCB库中吗?这个,应该是可以实现哈
        请高手指点哦~~

网友A:
可以复制的,
以99为例子:只要在同一个软件界面内复制没有任何问题,新建一个sch或者pcb
库的话:有菜单栏导出,然后复制到你自己的库中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工具软件?

网友B:
都是可以放到库的,就看你用的是什么软件了,不同的软件操作方法不同。
protel是复制然后在库编辑状态下,选择左上角的库列表任何粘贴就可以了。
PADS 直接选择然后右键就有另存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altium designer 。谢谢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嗯,非常感谢哦,

网友C:
使用别人的原理图或者PCB文件提取库时要注意引脚的序号,否则,下次调用生成网络时就可能一团乱。

网友D:
选择元件、全选,另存为库

网友E:
altium designer 中可以对PCB板进行如下操作,生成库。

网友B:
楼上的方法适合生成按单个PCB单一的库文件,需要把元器件封装放到直接的封装库就只能复制粘贴。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 ,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多谢!又多知道一种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