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师傅解决功率放大问题 在线等

楼主(2011-08-15):
我正在制作高频功率放大器 输入1-2v交流信号  输出5-8v。但是调出静态工作点之后加入交流信号后,三级管t2基极和发射机电压变为3.9v(静态时候基极电压为13.3v,发射极为12.7v,集电极14.2v)

网友A:
同学,这电路是放大高频用的么?

楼主:
30p的电容不够  要换的

楼主:
这个电路是高频放大里的功率放大  只是一部分

网友A:
请问你频率是多大?你看下C1的容量就知道这电路过1M的信号都够呛。你得先说下药放大的信号特征啊

网友B:
别说过1M,过10K都难

楼主:
不至于吧  可是书上找来的电路 电容值和阻值都要改的

网友A:
你信死书还是信我们这些活人啊,一眼就看出是个乙类推挽放大器,音频功放,输出级还画错了。

网友A:
帮楼主补充一下,频带0.1M-6M,反馈画错了,多点了很多个点,哈哈。

楼主:
反馈哪里错了????水平有限 我们老师也解决不了 懊恼

楼主:
我当然相信你们啦 特来拜师学艺

网友C:
完全错误的电路,T4干脆短路,T3也差不多被C1短路。
此电路要是能够如楼主所说那样工作(输入1-2V交流信号  输出5-8V)才怪。

楼主:
T3和c1没有交点!我做的电路还是符合基本要求 !此图仅供参考。只想高人能帮忙解答

网友D:
负载都短路了

网友C:
"T3和c1没有交点!"
"此图仅供参考。"
那就把图好好改正,再说吧。

楼主:
谢谢楼上 给力了 我明天就去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请收小弟为徒

网友F:
学到很多!

网友G:
模拟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