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块开发板,但是上电后,狂闪led灯,为啥

楼主(2011-08-15):
(无正文)

网友A:
检查电源部分

网友B:
说的也太简单了吧?会不会板里的程序就是不停闪灯呢?

网友C:
也有可能是坏了

网友D:
你先看看板子自带的说明文档吧。一般LED灯闪烁都是有具体意义的

网友E:
没有说明具体情况啊,就只是灯闪么

网友F:
对照原理图,用万用表测一下电压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