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驱动LCD,求教

楼主(2011-08-15):
想用FPGA来驱动LCD ,比如RGB接口或MDDI接口的,用什么型号的FPGA好?有无类似的开发板之类?显示分辨率不超过480*864,只显示静止图片就可以了.

FPGA零基础,诚心求教.

楼主:
EP2C8可否?据说Altera的软件比较好用?

网友A:
选芯片之前,先确定好LCD接口,显示的BUFFER,sram还是sdram? 都定好了,根据容量和管脚再选吧。

楼主:
显示的BUFFER,sram还是sdram,需要外扩吗?

网友B:
EP2C8可以了,只显示单色不用SRAM的

楼主:
如果显示图片的话,应该是要显示BUFFER的。

FPGA有内部带的吗?

网友C:
我们成立一个qq群,大家一起分享tft显示驱动的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