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电路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1-08-15):
我电路是按这个图画的PCB。  实际测得  LM358 的1脚能输出放大的信号给到LM567的3脚。但是LM567的8脚输出端就是不能输出方波。 一开始的时候什么波形都没有,回来把LM567的输出滤波电容端1、2脚断开能输出很多高频成分的方波。是什么原因呢?

我画PCB

网友A:
图看的好难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  忘记旋转了  - -

网友B:
这是什么设备?

楼主:
音频信号检测模块

网友C:
脖子扭了 真累

网友D:
我把显示器转过来了~
6# 远洋航海

楼主:
啊。不好意思啊,我忘记旋转就上传了。 现在好了,

楼主:
主要由采样部分、放大部分和解码部分组成。驻极体电容话筒MK1采样声音,经LM358放大后输入到LM567,LM567锁相输入的音频信号并进行解码,在LM567的引脚端8(OUT)输出的方波信号,输出的方波信号可以直接连接到微控制器中断输入端。
        LM358构成单电源的同相放大电路,放大倍数为1+R4/R7,调节R4的阻值即可调节放大倍数,R6为阻抗匹配电阻,本电路中的放大倍数为21倍,即R4为20kΩ。

网友E:
高手帮我看看这个电路图,,怎样才能行的通

网友F:
先不说LM567部分.
LM358使用单电源,输入又不加偏置,不能工作.
"实际测得  LM358 的1脚能输出放大的信号给到LM567的3脚"可能不是准确的描述.

网友E:
高手帮我看看这个电路,,哪有问题,,顺便修给一下,,谢谢。。发到我邮箱:410526155@qq.com

台湾(1).rar

楼主:
回复 网友F:

  有输出 ,  输出一个只有一个正半周的波形。这个电路就是这样设计的。 我是照《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常用电路模块制作》 上书上 音频信号检测模块那章做的。

网友E:
高手帮忙看看这个电路。。哪有问题,,顺便帮忙修改一下,,谢谢。。邮箱:410526155@qq.com

网友G:
回复 网友E:
台湾什么地干活?
一个台湾怎么有那么多马达!!!

楼主:
有时间我自己来调了。 谢谢大家啊

网友H:
LM358下正常工作吧,LM358是单电源供电的,音频信号经隔直以后是交流信号了,而电路中的LM358没有直流工作电平,只能输出正半周波形,这种波形给LM567能正确解调吗?

网友I:
不想看,图搞的太繁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