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关于串口收发的问题

楼主(2011-08-15):
在进行串口发送数据的时候,下面两种处理方法,大家用的是哪一种呢?或者有其它的方法,请各位不吝赐教!
方法一:
void send_message(uchar dat)
{
    SBUF=dat;
    while(!TI);
    TI=0;
}

void serial_interrupt() interrupt 4
{
    if(RI)
      {
          RI=0;
          ………
      }

////   if(TI){}
}

方法二:
void send_message(uchar dat)
{
    SBUF=dat;
}

void serial_interrupt() interrupt 4
{
    if(RI)
      {
          RI=0;
          ………
      }

    if(TI)
      {
          TI=0;
      }
}

我写程序的时候,想用第二种,但是遇到的问题是:用电脑观察数据的时候,发现第二种数据丢失得厉害,也就是说比如发送1、2、3……10这几个数据,可能电脑接收到的也就只有1、4、5、9这样不规则的数据。
程序中除了用到一个10ms左右中断一次的定时器外,还有其它优先级高的中断,在串口发送数据的时候,已经停止了人为触发了(如红外按键触发),如果外部中断没有触发,那整个程序里就只做两件事了:发送和定时中断。按理说,发送一个字节数据的时间远比定时器中断时间小……数据丢失的问题可能出现在哪里呢?想不通,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二,谢谢了!!!

网友A:
用户程序把数据扔环形缓冲区

发送中断自己到环形缓冲区取数据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