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2004原理图中移动元器件出错

楼主(2011-08-15):
大家好:
     用DXP2004时,在PCB中移动元器件时出现了以下错误
求各位帮忙解决!

网友A:
看样子是有个非法字符 ) ,查一下原理图的命名吧,比如网络和位号,不是很确切

网友B:
你干脆把移动错误的位置原理图抓图看看。

楼主:
整个原理图上,无论你点哪个元器件,都会出现这个框框!我在重装DXP。

网友B:
DXP经常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错误,而且都是束手无策的。

楼主:
谢谢版主的回答,我重装完后,再看看!

楼主:
问题依旧啊!

网友B:
你把你的原理图发给我;我折腾下看看。

网友C:
这个错误好像是是因为你的设计规则设置有误导致的吧,你在PCB下打开设计规则的设置,看下有没有设计规则是显示 是红色的,如果有说明这些设置规则本身就是错误的,改过来就行了,比如最简单的,你设置线宽的时候不小心把线宽的最小值设置的大于了最大值

非常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