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最简单 最便宜的遥控电路

楼主(2011-08-15):
求最简单 最便宜的遥控电路。能遥控就行,5米之内。要求就是简单,元件好买和便宜。谢谢。:)

网友A:
最简单的遥控电路都会包括a:发射机b:接收机两部分!多数都是使用红外线遥控。用两个三极管组成无稳态多谐振荡器,再由红外发光二极管发出振荡频率调制的红外光桃脉冲,使接收机产生动作《主要元器件有9014NPN型三极管,红外发光二极管,电阻,电容,开关》。나二:红外线接收器由光电传感器,放大器,双稳态触发器及电源组成,光敏二极管接收来自发射器的红外脉冲即转换成相应的电信号,经过三个三极管直耦式放大器放大后,再组成一个双稳态触发器的电路,再用继电器对插在插座上的电器进行遥控开启或者关闭!《主要元器件3DU型光敏三极管,9011!9013!9014型NPN三极管,继电器,开关二极管,金属膜!碳膜电阻.,电容小型电源变压器硅整流二极管,微调电阻器等》。

网友B:
去买现成的吧,OOK发射+超再生接收,一对不到10块钱。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想买现成的,那多无聊。比较喜欢这种,学了高频,但高频是干啥的都不知道,很惭愧。要时间要自己做做。这个我主要是做来自己玩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能不能贴个图呀。

网友C:
找红外线电路

网友D:
开发天地项目电路图集
编号开发日期说明
JVC2000-01-15一款JVC彩电遥控器
SONY2000-01-15一款SONY彩电遥控器
MN60142000-01-15一款PANASONIC彩电遥控器
prog012000-04-2015合1多编码单片摇控器IC掩模片,母体为NT6631A,详细说明
samsung2000-05-27一款三星彩电的遥控器
20in12000-09-27一款20合1的遥控器,IC为NT66P22
12in12000-09-27一款12合1的遥控器,IC为EM78P156
P00502000-11-09一款彩电遥控器
P00512000-11-09一款彩电遥控器
HG0052/HG00532000-11-16两款彩电遥控器
HG00542000-11-20一款彩电遥控器
HG00572001-01-14一款彩电遥控器
HG00602001-01-18一款彩电遥控器
P00662001-02-15一款遥控器
P00672001-02-17遥控节能灯,支持无线、红外遥控
P00682001-02-26一套空调控制板,包括主控板和遥控器,PIC16C54
P00692000-12-01固定码万用遥控器,IC为NT6636
P00702001-03-20一款HITACHI红外遥控器
P00712001-03-23一款DVD遥控器,格式为SAA3010
P00722001-04-20多合一单片摇控器IC掩模片,母体为NT6631A
P00762001-05-06多功能遥控器,400合1,分8大类,兼容SONY的RM-V701
P00782001-06-11爱美家的2合1遥控器,NOKIA和PHILIPS
P00792001-06-19红外遥控灯,220V阻容降压
P00802001-07-05安吉尔饮水机,三星57C2304,带LCD显示
P00812001-08-04电话远程遥控器
HG00822001-08-12一款空调主板
P00832001-08-1845合1多功能空调遥控器
P0090/P00912001-10-20一款388空调遥控器和一款6合1空调遥控器
P00922001-10-22170合1多功能遥控器,兼容SONY RM-V3
P00932001-11-01摩托车防盗器
P00972001-11-16一款空调遥控器
P01002001-12-07TCL的一款空调遥控器
P01062002-01-17遥控风扇
JZ00042002-03-16松下的973空调遥控器
SY-0012002-03-29一款对讲机电路,未完成的项目
JZ00052002-03-30一款手机充电器
JZ00072002-04-01一款无线免提电话装置
JZ00082002-04-15暧风机
HG01122002-04-15调速风扇
P01102002-04-2725合1彩电遥控器
20642000-08-01录音笔
HG01112002-05-20红外遥控信号转发器
P01172002-05-24红外鼠标,未完成的项目
P01192002-06-02100合1多功能空调遥控器,兼容众合K-100A,NT66P13
P01202002-06-20100合1彩电多功能遥控器,兼容众合RM-33C,NT66P13
HG01212002-07-09100合1卫星接收机遥控器,SN8P1604
HG0125-HG01292002-07-20彩电按品牌分类系列,共分为21个品牌,每个品牌为24合1,分5个母体掩模,NT6613
P01302002-09-04简易空调遥控器,用PIC16C54驱动LCD
P01312002-09-23华菱空调遥控器
P01362002-11-08机房空调远程控制
P01412002-12-01空调主控板,低成本,PIC16C54
P01482003-03-08100合1多功能VCD遥控器,兼容众合RM-220,NT66P13
P01512003-03-2825合1LC7461彩电遥控器。NT6613
HG01462003-04-15台湾22合1空调遥控器,NT6613
P01602003-05-09飞歌和新科空调遥控器,通通跳线先择,NT66P13
P01622003-05-25一款彩4合1遥控器,NT6631
P01652003-05-26一款ID卡售饭机收费终端
P01672003-06-11学习型红外遥控终端
P01712003-07-12电脑红外遥器
P01802003-08-03多合1红外遥控掩模片,NT6631A
P01852003-11-0712合1 DVD遥控器
P01892003-12-24吸氧机
P01952003-12-24多功能遥控器。兼容SONY-167
P01942004-02-29一款空调遥控器,SH66P51
P02012004-05-06一款遥控器,SH67P33
P02042004-05-25一款奥珂玛空调遥控器,SH66P51
P02082004-06-15ID卡考勤机
JZ2023-YD2002-05圆型电脑电饭煲,底部加热、双传感器,LED指示,煮饭,1小时粥,2小时粥,保温,HT46R47
JZ2023-YC2002-05圆型电脑电饭煲,底部加热、双传感器,数码管显示,八大功能,HT46R47
JZ2023-FD22002-09方型电脑电饭煲,立体加热、双传感器,LED指示,煮饭,快煮,1小时粥,2小时粥,保温
JZ2023-FC42002-09方型电脑电饭煲,立体加热、双传感器,数码管显示,八大功能,HT46R47
JZ2023-FZ42002-09方型电脑电饭煲,立体加热、双传感器,LCD显示,背光,五大功能,S3C9228
JZ2023-16YD2003-03玲珑煲,1.6升 ,锅底锅身加热、双传感器,LED指示,煮饭,快煮,粥,保温,HT46R47
JZ2023-16YZ2003-03玲珑煲,1.6升 ,锅底锅身加热、双传感器,LCD显示,煮饭,快煮,粥,保温,S3C9228

网友E:
现由的商品遥控器都很便宜,随便抄一个就行了。

网友F(2011-11-11):
楼上经典啊

网友G(2017-11-02):
引用 网友D:
开发天地项目电路图集

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