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怎样才能输出固定占空比频率可调的PWM

楼主(2011-08-15):
请教各位:
想输出固定占空比频率可调的PWM波

我是这么做的,设了两个变量ARR_Val和CCR4_Val分别给ARR 和CCR4
占空比为50%,我想频率实时变化,ARR_Val就实时变化,CCR4_Val设为ARR_Val的一半
在主循环中,实时初始化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Period = ARR_Val;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Base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4_Val;
TIM_OC4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这样是可行,但初始化函数TIM_TimeBaseInit()和TIM_OC4Init()在主循环中一直运行,总感觉不妥,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TIM配置如下: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Period = ARR_Val;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 = 11;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BaseInitStructure);
  /* TIM3 PWM2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1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4_Val;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4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网友A: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Period = ARR_Val;
调这个

网友B:
可以学下啊

楼主:
调节ARR_Val是能调节输出频率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Period = ARR_Val;
同时也得调节CCR4_Val,才能保证占空比为50%

关键是更新了这两个变量后,是不是得执行下面语句才能生效啊?  那我频率实时变,是不是定时器也得实时初始化啊???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Period = ARR_Val;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Base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4_Val;
TIM_OC4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总之就是,初始化函数TIM_TimeBaseInit()和TIM_OC4Init()在主循环中一直运行,感觉不妥

楼主:
怎么结贴了啊,还没搞明白
那位大侠能回到我的问题啊?????????

网友C:
怎么结贴了啊,还没搞明白
那位大侠能回到我的问题啊?????????
引用 楼主:

对于0分帖,系统自动结帖。

你可以尝试直接修改对应寄存器。

楼主:
6楼的意思是  不用库函数,自己直接对寄存器操作吗?

网友C:
6楼的意思是  不用库函数,自己直接对寄存器操作吗?
引用 楼主:

是的。

网友D(2013-08-14):
可以设置一个值  改变他的时候,正好进入中断 ,你循环改变会一抖一抖的!

网友E(2018-09-29):
这个频率可调用循环实时改变数据,在一个频率到另一个频率的时候会出现跳变该如何解决呀?

网友F:
TIM_Period = ARR_Val; 改这个值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