钳子的伟大用途……采购电子元件必杀技

楼主(2011-08-15):
今天给客户装两台样机,老化测试好好的,装上机箱……踌躇满志,忽然心血来潮再测一把——叮,一路串口不通了。打开机箱仔细检查了一遍,发现一个直插限流电阻竟然掉了一条腿……不敢相信啥时候0.5W的电阻也这么容易受伤了,拿出那包电阻,逐个掰一下腿,发现总有一头轻轻一掰就掉,隐约可看见腿跟帽子之间有氧化的现象。没办法只能带上钳子去重新选购电阻……钳子的又一伟大用途诞生了。

之前钳子已经成功的实现了贴片晶振的选购,船型开关的选购(有时候突然就没了弹性,最后还是以钳子作为验货的唯一标准),导线的选购(没有伟大的钳子怎么检测黑心线),轻触按键的选购,继电器的选购(不砸它几个怎么知道触点性能如何)……

网友A:
你这贴膜电阻也太夸张了吧?
楼主记得来料检查。

网友B:
楼主怎么老碰到奸商?需要查查RP……

网友C:
采购渠道还是要适度把握的,不能太随意。

网友D:
电子市场里,有好货啊????少啊

网友E:
在楼主这有学到一招 钳子的功能:lol

网友F:
“之前钳子已经成功的实现了贴片晶振的选购,船型开关的选购(有时候突然就没了弹性,最后还是以钳子作为验货的唯一标准),导线的选购(没有伟大的钳子怎么检测黑心线),轻触按键的选购,继电器的选购(不砸它几个怎么知道触点性能如何)……”
楼主能分析这个判断方法吗?

网友G:
楼主看来对采购还是太马虎 —— 靠钳子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需要选对供应商并尽可能建立长期的友好合作关系!

网友H:
以前引脚都用铜脚,现在都是铁的用久了氧化也难免的。。

楼主:
有时候用到的元件品种太杂量太小,没办法……找固定供应商都搞不定——他也不是万能的,不代理的物料也是需要串货的。
目前一些常用的IC倒是从源头能控制住质量了

网友I:
之前钳子已经成功的实现了贴片晶振的选购,
船型开关的选购(有时候突然就没了弹性,最后还是以钳子作为验货的唯一标准),
导线的选购(没有伟大的钳子怎么检测黑心线),
轻触按键的选购,继电器的选购(不砸它几个怎么知道触点性能如何)……

后面几个怎么操作,有点想不明白哦。

网友J:
有些不明白楼主是怎么用钳子的?是怎么样的钳子,老虎钳?

楼主:
核心就是:用钳子把元器件剪开、砸开……然后观测其内部结构。
像轻触按键这种玩意,如果看到触片上锈迹斑斑,你绝对不会认为它能满足你的要求;
像继电器这种玩意,如果你看到触点是一块银白光亮的金属焊接在铜片上,你就会觉得这会是一个好继电器;如果你看到所谓的“触点”只是在铜片上用冲头打出一个凸点,你就可以认为这毫无疑问是一个劣质继电器;
船型开关的判断依据和继电器大致相同;
接插件(DB9,插拔式接线端子,排针排母……)更不用说了,不能看裸露在外面的那点面积,一定要剪开,看看内部接触面的状况……
其他东东的验货方法,欢迎大家发挥想象力并身体力行,将经验收集到这个帖子来……:lol

网友K:
一分钱一分货,便宜无好货、、

网友L(2011-09-27):
其实稍微有点经验的采购是不会出项LZ的情况的,吃一堑,长一智!呵呵……

楼主(2012-12-10):
居然还有个未结贴的……顺便送点分给天堂的IC921……

网友M:
绝对的破坏性检验

网友N:
正在为采购头疼,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