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们 如何跳出该语句

楼主(2011-08-16):
(无正文)

网友A:
1!=0
所以循环执行花括号内的语句,LED2当然就不亮了。

网友B:
不等以0,一直在循环。

网友C:
while(d!=0)
  {
     LED1=1;
    d=0;
  }
LED2=1;

网友D:
while(d!=0)
  {
     LED1=1;
    d=0;
  }
LED2=1;
引用 网友C:

那直接LED1=1;LED2=1不就完了? 还用什么while?

网友E:
原来如此

楼主:
问题解决了。while前面出问题了,导致d一直等于1。没跳出这个语句我老是认为这个语句有问题。看来要自信点

网友A:
问题解决了。while前面出问题了,导致d一直等于1。没跳出这个语句我老是认为这个语句有问题。看来要自信点
引用 楼主:

嘿嘿 疑神疑鬼要不得:lol

网友F:
问题解决了。while前面出问题了,导致d一直等于1。没跳出这个语句我老是认为这个语句有问题。看来要自信点
引用 楼主:

哪里都没出问题,错不再d一直等于1,是你用的用问题:
如果用while(d!=0){...},对应的你必须在中断里改变d的值,
否则就该用:if(d!=0){...}

网友G:
如果是中断改d,不要忘了d的定义前面加个volatile,否则维护了N个版本后突然发现程序更年期综合症出现了你会抓狂的

网友H:
干脆把所有变量都用volatile 修饰算了

网友I:
回复 网友G:
volatile之前没听说过,有什么用途?可否讲一下

网友B:
回复 网友H:
严重不环保

网友B:
回复 网友I:
百度,狗狗是干什么吃的。。。

网友I:
回复 网友B:
前辈批评的对,我知道以后该怎么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