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菜鸟学习M0第四帖——USART

楼主(2011-08-16):
实现想串口发送数据
main函数
/*---------------------------------------------------------------------------------------------------------*/
/* */
/* Copyright(c) 2011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include "includes.h" //包含所需的头文件
/*************************************************************************************
** Function name: main
** Descriptions: usart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uint8_t buffer[4] = {0X011,0x12,0x13,0x14};
int main (void)
{
Set_System(); //封装一些初始化模块
while(1)
{
DrvUART_Write(UART_PORT0,buffer,4) ;
delay_ms(1000);

}
}

hw_config.c函数
#include "includes.h" //包含所需的头文件
/*************************************************************************************
** Function name: Set_System
** Descriptions: 封装一些初始化模块
** input parameters: count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void Set_System(void)
{
RCC_Configuration(); //配置系统时钟

GPIO_Configuration(); //配置GPIO

USART_Configuration(); //配置USART

}
/*************************************************************************************
** Function name: RC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s: 系统时钟源设置
** input parameters: none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none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UNLOCKREG(); // 对写保护位操作时 需要一次向0x50000 0100写入 0x59,0x16,0x88,
DrvSYS_SetOscCtrl(E_SYS_XTL12M, 1);//与其 SYSCLK->PWRCON.XTL12M_EN = 1; 等同
// PWRCON寄存器(这些寄存器在上电复位到用户解锁定之前是锁定的)除了 BIT[6]位其他位都受写保护
// 解除这些需要向 0x50000 0100写入 0x59,0x16,0x88,
// 令PWRCON寄存器的BITP[0]为1(即设定12M外部晶振)
delay_ms(100); //while (DrvSYS_GetChipClockSourceStatus(E_SYS_XTL12M) != 1);//等待外部12MHZ晶振就绪
LOCKREG(); // 向“0x5000_0100”写入任何值,就可以重锁保护寄存器
}
/*************************************************************************************
** Function name: GPIO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s: GPIO配置
** input parameters: none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non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
{
DrvGPIO_Open( E_GPA, 5, E_IO_OUTPUT );
DrvGPIO_Open( E_GPB, 0, E_IO_INPUT ); //RX
DrvGPIO_Open( E_GPB, 1, E_IO_OUTPUT ); //TX

}
/*************************************************************************************
** Function name: USART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s: 配置USART
** input parameters: none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none
*************************************************************************************/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
{

STR_UART_T param;
DrvSYS_SelectIPClockSource(E_SYS_UART_CLKSRC, 0); // 使能UART时钟
DrvGPIO_InitFunction(E_FUNC_UART0); // 复用功能引脚设置
param.u32BaudRate = 9600; // 波特率 9600
param.u8cDataBits = DRVUART_DATABITS_8; // 数据位
param.u8cStopBits = DRVUART_STOPBITS_1; // 停止位
param.u8cParity = DRVUART_PARITY_NONE; // 校验位
param.u8cRxTriggerLevel = DRVUART_FIFO_1BYTES; // FIFO存储深度 1 字节
param.u8TimeOut = 0; // FIFO超时设定
DrvUART_Open(UART_PORT0, ¶m); // 串口usart0开启、结构体整体赋值
}

/*************************************************************************************
** Function name: delay_ms
** Descriptions: 1ms(晶振为12MHZ)延时子程序
** input parameters: count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void delay_ms(uint32_t count)
{
uint32_t i,j;
for(i=count;i>0;i--)
for(j=2395;j>0;j--);
}

hw_config.h头文件
void Set_System(void);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void delay_ms(uint32_t count);

includes.h头文件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C1xx.h"
#include "variables.h"
#include "hw_config.h"
#include "Driver\DrvSYS.h"
#include "Driver\DrvGPIO.h"
#include "Driver\Drvuart.h"

截图

工程

网友A:
高手啊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handshake

网友B(2011-09-30):
学习一下 也要分数

网友C(2011-11-14):
你的帖子我看的最多,尤其我喜欢你的hw_config.c,这样使主程序又简洁了,但我不知道你的hw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
谢谢你看我的帖子,hw 我认为是 hardware的简写  至于hw_config.c的这个用法 我也是在用STM32时看见别人用过 感觉挺方便 所以借过来用

网友C:
是我该谢谢你,写出了这么好的帖子,让我们少走了好多弯路。

楼主:
呵呵  我写的帖子都比较基础 也是参考别人的帖子 应该向三心 烈火 9G等学习  最近也没怎么写了 本来想弄SD卡但是遇到点问题 再加上最近 工作比较忙 没太多时间弄

网友C:
我用了你的程序,我连中断软件都找的跟你一样,但就是不能显示,你估计是为什么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传的例程都经过测试的应该好用啊。你做什么例程?不能显示?

网友C:
就是这篇**的例程

楼主:
哦那个串口工具 是 没有输出 还是输出乱码
如果是没有输出 你看看串口工具的配置 是否正确  串口是否好使 串口号 是否正确 波特率 停止位 校验位等
如果是乱码 你就 更改一下输出格式

网友C:
DTR跟RTS要不要购上?

楼主:
我的是串口3 不知道你的是几

网友C:
我现在可以显示了,但是很奇怪的是先要勾选DTR,然后再取消。。。。

楼主:
能显示就好 恭喜

网友D:
DTR控制的是复位,说明复位不好。自动isp把参数增大即可

网友C:
我直接把R5,R6拿掉了,发现一下子给力起来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发现好多人的程序上用了printf()这个函数,能不能告诉我要做怎样的设置才可以使用这个函数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PDF里面有如何配置

网友E(2012-08-01):
我的板子下载的这个原程序进去,串口助手都设置好了,用的串口1,但是什么都不显示,请问在开发板上还需要一些设置吗下载之前或是之后?在此谢过了

网友F:
很好很强大 试试看先~

网友(2013-03-14):
    這是为什么。 接收到這样的数据,你的源程序。 我郁闷了呀。

网友:
我用你這个程序,PC机接收的数据却跟发送的不一样。长度是一样的。 很是奇怪。  帮我参考下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显示就好 恭喜

  我的数据到PC机上为什么变了样啊?~    长度是一样的,但是数据内容却变了。  求指导~~

网友G(2013-04-29):
正在搞这东西,学习了

网友G:
每天来顶一下你这篇帖子,厉害

网友H(2013-06-13):
顶一下,这个着实让我这新手少走不少弯路

网友I(2013-08-02):
正好需要看看 参考了

网友J:
頂!~

那請問有沒有試過上到param.u32BaudRate = 3000000;
我一直失敗..

网友K:
引用 网友J:
頂!~

那請問有沒有試過上到param.u32BaudRate = 3000000;

UART 时钟是多少?

网友L(2013-10-04):
先标记一下,以后再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