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高度用什么传感器检测。

楼主(2011-08-16):
检测高度用什么检测呢?能精确到MM的。有没有这种传感器?

网友A:
你是指海拔?还是物体的高度? 海拔的话可以用GPS加压力传感器,物体高度那就用超声波或激光

网友B:
他要的是精确到MM,肯定不可以测海拔啊!最好用激光!

网友C:
游标卡尺

网友C:
不对,这样精度太高了……

网友C:
楼主应当说明量程和应用环境。
不然讨论下去也没得用

网友D:
啥地方测

网友E:
量程和环境。。。

网友F:
什么的高度?测试对象是什么?在什么环境下测量?……楼主要交待清楚条件,否则问题没有意义。

网友G:
激光 测距离 和高度

网友H:
呵呵,这问题问的忒有水平...

楼主:
啊,不好意思,我们现在有到题目是要控制一物体在2米的高度内行走的,精度达到MM级的。  现在知道了步进电机就可以达到,那还有这样的传感器可以更加简单的达到吗?

网友I:
我这个想法很夸张,,用水管后,在用水位传感器

网友J:
负载大小,移动速度,执行机构,往复的频繁程度,耐用性,运行环境.....

楼主:
(五)高度定位控制和测量系统
一、任务:
高度定位控制和测量系统

二、要求:
1、 基本要求:
a、      控制物体灵活地上下移动,行程大于2米。b、      分辨率小于1cm,重复误差小于±1cmc、      能根据设定高度自动定位。d、      能自动测量物体的高度并显示。e、      测量和定位时间小于50秒。
2、 发挥部分a、      实现与上位机的数据传输、能在上位机上设置高度和显示测量 结果。b、      提高测量精度到mm级。c、      测量定位时间小于20秒。d、      实现声音报告测量结果或打印测量结果。

楼主:
哈哈,我知道了提问也要有技术。  -   嘻嘻 :D       这样,我把要求都贴出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完全可以啊。很创新呢, 但是用什么水位传感器能达到MM级啊 ?

网友E:
拉线式传感器估计就行了。
或编码器

楼主:
回复 网友E:

嗯,记下了,谢谢哦

网友K:
同意5楼.........

网友L:
我想问
用激光怎么测?

网友M:
直接测量:光栅尺  间接测量:旋转编码器

网友N:
用数显卡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