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ARM7连续产生中断问题

楼主(2011-08-16):
小弟想咨询一下各位大虾关于ARM7中断问题。

连续的产生外部中断是否会对程序造成影响,具体地说就是外部中断即按键,连续按键有没有可能会导致程序中的变量发生赋值错误,或者其他的异常?

我这发生了这个问题,我怀疑会,来求证一下我的猜想是不是对的。如果是正确的,那么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希望能够有热心的大虾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按正常情况,你还在处理该中断的话,应该不会有同级别的中断进入中断程序,必须等你退出中断才行。

网友A:
如果中断一直快于中断处理程序的话,你的主程序都没有机会去运行了,永远在中断中运行,而且还会出现丢中断的现象。
写中断程序的一个重点就是中断程序运行时间要小于中断发生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