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下,是不是做防雷击的电源会很麻烦的。

楼主(2011-08-16):
220V to 24V的。以前从未接触过电源。
听说有什么线性非线性变化。
做好之后怎么测试?
一片空白,感觉很难!
==========================
有防雷击的开关电源吗?

网友A:
买个现成的吧。

楼主:
2# maychang 以前都是买的开关电源。
新的客户,搞电路很久的样子,提出了这个要求,说开关电源防雷击性不好。
但他们是在室内工作的呀,听到后就很郁闷。

网友A:
有可能是客户不想让你们做了,也有可能是客户对电源尤其是开关电源不了解。

网友B:
那就改成线性电源吧。

网友C:
那是基本的电路,电源必须防雷,一般采用二级防雷电路就够用了,不过要选好放电管,压敏电阻和稳压管的参数

网友D(2012-06-02):
可以做防雷击的,现在的很多开关电源都要求通过高压3750V测试,我也曾经做过

网友E:
曾经做过的电源,客户要求雷击实验必须打满12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