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款可调节的延时电路

楼主(2011-08-16):
如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能不能多介绍几个···

楼主:
M51957 ·

有没有输入是模拟信号·输出是延时后的模拟信号的芯片·

网友B:
电阻+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需要高精度调节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那就需要存储器了,
基本思路就是 AD——延时——DA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否有具体的电路啊·

网友D:
如果要求精度高,可以用数字延时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D:

能否告诉我在那找到数字延时电路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