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的外壳和引线有关系吗?

楼主(2011-08-16):
因为买的电解体积大了,外壳和旁边的原件腿很近基本快碰上了。想问问有什么问题

网友A:
电解的腿可以套上热缩套管或者其他套管再焊接上,问题不大,只要不短路

网友B:
外壳与电极之间能够承受的电压有限制。
现在的电解电容,外面都有塑料膜包裹,即使是与其它元件接触也完全可以承受不太高的电压。

网友C:
壳与腿是绝缘的,但最好还是别碰上其它

网友D:
挨太紧是不可取的。因为这样有可能因为发热、振动而逐步折损塑料绝缘层,最后引发短路事故。

网友D:
这是根据若干现场故障所得启发,希望你能引起重视。
现场中有许多看不见、想不到的故障原因的。

网友E:
现在的电解电容外壳都有绝缘护套,只要不是频受机械振动的场合高密度安装是没问题的,但焊接时要注意,免得引脚上的热量烫坏塑胶绝缘套。至于5楼所言,值得重视但不能一概而论,关键在于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

网友F:
这问题很简单,重买小体积的电容,又不值几个钱,就别烦心了,挨的太紧不便于制程.

电解电容在通电后会发热,注意是否可能影响附近的元件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