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m和5m的差别,就是生和死得差别

楼主(2011-08-16):
如图,是一四通道接热电阻测温度的仪表,24VDC供电,现在面临一大问题,头痛了我几个月了,想不明白,  现象是这样的,接热电阻的电缆是5m长的普通非屏蔽电缆,现在把对讲机的天线紧贴着电缆,打对讲机,从A点朝下,对讲机的天线怎么和电缆接触,显示的温度值都不跳变,。。A点距离仪表B点大致有0.5m的距离,在A点打对讲机,干扰尤为严重,显示的温度值都跳变几十度,而A点和B点之间打对讲机,干扰小很多,注意上文所讲都是对讲机的天线紧贴电缆,而天线如果距离电缆10cm,基本没问题,温度值不跳,
求各位高手支招,谢谢

网友A:
俺还以为又是死马"刹车门"事件呢,被LZ忽悠进来了,哈哈,晕

输入端对地加旁路电容,用不同容量试试. 有示波器可看一下干扰波形状态,以便对症下药.

网友B:
T叔不轻易出招啊,呵呵!还是楼主标题起得好
请问T叔,你说的“地”是大地,还是电路的0电位点?如果仪器浮地怎么办?

网友C:
为什么不用屏蔽电缆?

网友A:
是电路的0电位点.

网友D:
现象是这样的,接热电阻的电缆是5m长的普通非屏蔽电缆,现在把对讲机的天线紧贴着电缆,打对讲机,从A点朝下,对讲机的天线怎么和电缆接触,显示的温度值都不跳变,。。A点距离仪表B点大致有0.5m的距离,在A点打对讲机,干扰尤为严重,显示的温度值都跳变几十度,而A点和B点之间打对讲机,干扰小很多

搞不懂A点在什么位置,A点朝下又是什么意思

网友D:
当然,B点在什么位置也不清楚。
看半天了……

网友D:
最后,为5米屏蔽电缆耗几个月,不值得,但作为探讨问题还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这样地进行工业应用,是不符合工业规范的。

楼主:
B点就是电缆刚从仪表接线端子出来那点,A点是电缆距离接线端子0.5m的地方。A点朝下经过4.5m的电缆接PT100,我

楼主:
我用示波器接在ADC的差分输入端,看到的是很多条曲线交合在一起的,

楼主:
客户为了节约成本不用屏蔽电缆

网友E:
用到了PT100的地方还省那一小段导线……
调理电路用同相输入,PT100差分之后加N级RC滤波吧,效果好到你笑,就是响应速度更慢了。

楼主:
楼上大哥,ADC为什么要用同相输入??差分不是抑制共模吗?RC滤波的截止频率公式是F=1\RC还是F=1\2piRC啊?

网友E:
你可别说PT100进去直接接ADC的输入端了……:L

楼主:
两根差分线上各加了俩电容,一磁珠组成的pi 滤波电路

网友F:
没干扰才有鬼呢。

网友G:
看看什么回事

网友H:
活该不用屏蔽电缆.
省钱是假,不想搞是真.

网友I:
觉得是辐射的波长问题,建议好好调整输入的滤波吸收电路

楼主:
ADC是差分输入的,两根线上都加了pi滤波器,抗混叠滤波器和低通滤波器有啥区别?截止频率应该设多低啊?热电阻是210uA 恒流源供电的,我是采集热电阻两端的电压,

楼主:
上面两图是我把 示波器加在两根差分线上的波形,,,示波器的那个小夹子一定要夹在0V地上才准确吗?

网友J:
我也遇到对讲机干扰的问题。5W对讲机,距离10cm,干扰的一塌糊涂。

对讲机的干扰太强了,示波器一片混乱,不知是被测信号变了,还是示波器被干扰了。

楼主:
同意楼上,不过我的还好,距离10cm影响只有1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