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供电

楼主(2011-08-16):
我在做一个低功耗系统,但要求两节干电池供电,可51单片机需要5V供电(要求用STC89C52,单片机最好不要换)

网友A:
再加几节电池呗

网友B:
换低功耗的单片机,你做不出来能连续工作两年不换电池的东西,就不要搞了,破坏环境,荼毒生灵。

网友C:
可不可以再并联个电阻来增大电流?

网友D:
任然用STC的51单片机,换个型号应该不是问题吧,管脚、程序上没有任何改变,STCXXLEXX的都是3.3v供电

网友E:
LZ强人强帖。

放大电路是用来放大信号的,你见过可以放大电源的吗?

电源只有用升压电路,一般就需要升压开关电源了,特殊情况下也有用倍压整流实现升压的。

网友F:
用升压芯片,51的外部电路用电不是太大的话,绝对能够供电的

网友G:
用开关电源升压,但最好换用低压型MCU,电源转换的效率不可能是100%,待机控制设计也很讲究,不如换用低压MCU。

网友H:
2.5-5.5的宽压型号解决问题,楼主敢不敢把电源放大部分的电路发上来。

网友I:
找块锂电供电就不用想得那么头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