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关于芯片工作在高温环境下的相关问题!

楼主(2011-08-16):
举例来说,工业级的单片机at89s52的正常工作温度是-40到+85度,英文手册又说它的极限高温是+125度,英文的意思是说可以工作在此温度下,不会烧掉芯片!?只是不能长时间工作在这样的环境下,对可靠性有影响!
问题是:1.具体的长时间是多长时间呢?
2.  如果环境温度是120度是否可以长时间工作呢?一星期可以吗?
是不是要自己动手搭建这样的测试环境进行实际测试?
请大家谈谈自己的看法或经验,谢谢!

网友A:
1,厂家不会保证任何手册之外的使用条件,即,工作超过手册的温度,哪怕是1分钟,都不是厂家的建议。
2,同样得不到来自厂家的权威答案。

一般要有恒温箱做测试。不但要测试单片机,而是要测试整个应用系统。根据使用条件决定高温测试时间,比如,现场每次工作2小时,你可以测试2~7天。如果现场要求工作7天,基本就很难搞了。最直接的办法是,采用别人已经采用的、能通过高温试验的器件。

据我了解,一般低功耗的单片机更容易通过高温试验。确实有把工业级的芯片用作125度的实例(因为军品级芯片难以采购,价格太高)。有人直接从二手市场采购多年前原厂生产的89C2051,据说高温试验的效果非常好。

在特定行业,如石油仪器,会考虑加装保温瓶。

楼主:
谢谢回复!

问题是在一个系统里还剩下一个芯片不能够满足高温条件该如何办?

网友B:
谢谢回复!

问题是在一个系统里还剩下一个芯片不能够满足高温条件该如何办?
引用 楼主:

那就换能满足条件的芯片。

建议使用PIC的汽车级芯片,可以稳定工作在125度以下,就是价格贵很多。

工业级别的标准就是上限85度,125度的极限,厂家不会给你时间数据的,只是看看而已。

网友A:
没别的办法,你要保证所有的器件都是125度的,比如钽电容要军工厂订制,电源有125—175度的模块,继电器、接插件等等其它也是一样。

楼主:
https://bbs.21ic.com/icview-25816-1-1.html
这个帖子可以,很不错的!

楼主:
另外问一下同样是工业级的nand flash 存储芯片,哪家的皮实(100度高温还可使用)?
三星的质量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