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CYpress68013问题

楼主(2011-08-16):
用PC 同时控制4个68013芯片 4个芯片都有不同的驱动程序(VID PID 不同) 用CyConsole软件能看到4个USB 的名称 VID 个PID与驱动程序里的设定一致  在上位机上用Cyapi带的USBDevice->DeviceCount( )函数看到是有4个USB 但是用USBDevice->Open() 函数 USBDevice->VendorID  USBDevice->ProductID函数看到的和自己所设置的VID PID  没有相同的

网友A:
好复杂啊

网友B:
参考代码应该是这样的吧。没有遇见过,看看接一个设备有没有这样的问题?!
Example

//  Look for a device having VID = 0547, PID = 1002
USBDevice  = new  CCyUSBDevice(Handle); // Create an instance of CCyUSBDevice

int   devices = USBDevice->DeviceCount();

int   vID, pID;

int  d = 0;

do {
     USBDevice->Open(d);     // Open automatically  calls Close() if necessary
     vID = USBDevice->VendorID;
     pID  = USBDevice->ProductID;
     d++;
  } while ((d < devices ) && (vID != 0x0547) && (pID != 0x1002));

网友C:
只连接一个USB设备,也看不到吗?

网友D:
我手头只有一块板子,没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D:
int   vID, pID;
    for(int i=0; i < devices; i++)
        {
        USBDevice->Open(i);   // Open automatically  calls Close() if necessary
        vID = USBDevice->VendorID;
        pID  = USBDevice->ProductID;
                if( (vID == 0x04B4) &&  (pID == 0x1004) )
                {
                        m_bFindDevice = true;
                        break;
                }
                USBDevice->Close();
    }

楼主:
楼上的0x04B4 和0x1004是不是出厂设置 自己没改啊

网友A:
用cyconsole看到的也是这个吗

网友D:
我有4个VID 和PID 都不能一样的 自己写了inf文件 装驱动 的。

网友E:
用Cyconsole看是对的 在VC里用类似你的写法设断点看不对。

楼主:
嗯,好的,我看看

楼主:
先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