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SimpleMAC 1.0.3库,把单字节包接受给屏蔽掉了

楼主(2011-08-16):
ST SimpleMAC 1.0.3库,把单字节包接受给屏蔽掉了。

一个字节的包,硬件层是可以接收。
ST搞的库,把单字节包给屏蔽了。

我用CC2530发送数据给STM32W,总是丢数据。
最后发现,一个字节的包,全部没收到。

ST,芯片无线寄存器说明都没有。

楼主:
想用STM32W直接和CC2530通讯,麻烦了。

网友A:
是的,一定要满足一定帧格式的,把单字节改成三字节,前面添两个0x00

楼主:
是的,一定要满足一定帧格式的,把单字节改成三字节,前面添两个0x00
引用 网友A:

这根原来的无线格式不兼容了。

不能兼容CC2530的透明传输。

楼主:
多发一个字节,
就要多耗费一些功耗,
通信响应延时时间也会增加。
用2.4G做透明传输,要的就是响应快,要不然,就用433,也不必用2.4G。

更要命是无线格式不能兼容,
不能和原有的系统兼容起来。

楼主:
看到ST的库,我就想开骂。

网友B:
哥老关,你的CC2530是用哪种方式发的?

网友A:
不兼容就没有办法解决了,其它只是增加一些功耗而已。我们也被这问题搞了好久,试了N种方法,只能增加几个字节。

楼主:
不兼容就没有办法解决了,其它只是增加一些功耗而已。我们也被这问题搞了好久,试了N种方法,只能增加几个字节。
引用 网友A:

ST 无线寄存器说明都没有,十分不爽。

网友C(2013-09-23):
顺便问问各位大侠,STM32W108CBU64,不用PA的情况下,单芯片正常功耗和休眠电流大概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