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RTAN-6 的DNA_PORT的时钟最大频率只能是2MHz???

楼主(2011-08-16):
小弟现在使用SPARTAN-6的device DNA功能,调用DNA_PORT,连接一个125MHz的时钟到DNA_PORT的CLK脚,结果编译以后出现下面的错误:

难道SPARTAN-6 的DNA_PORT的时钟最大频率只能是2MHz???

网友A:
是的.
你看Spartan-6 FPGA Data Sheet: DC and Switching Characteristics的53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多谢 俺就是在找这个 找了很久没找到 就接了一个125MHz的信号 :lol

楼主:
回复 网友A:

:lol 小弟的DS162.PDF文档是第45页,如下:

网友A:
建议你可以装一个xilinx的文档搜索工具,文档非常全.
https://bbs.21ic.com/icview-233034-1-1.html

网友B:
这个文档很全,可以参考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