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输出比较结构体问题请教

楼主(2011-08-16):
关于高级定时器输出比较结构体中
u16 TIM1_OCPolarity;
u16 TIM1_OCNPolarity;
u16 TIM1_OCIdleState;
u16 TIM1_OCNIdleState;
这几项含义,看固件手册琢磨很久也没理解“空闲状态下的非工作状态”和“输出极性”是什么,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看不到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发图不成功。请教正确发图办法。格式有什么要求?

网友A:
点击“高级回复”,再添加附件即可贴图。

网友B:
不能直接往上贴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啊。尝试各种方法和格式都不行。

网友A:
当定时器停止工作时或没有启动时,对应输出引脚的状态就是“空闲状态下的非工作状态”。

“输出极性”就是输出引脚的极性设置,例如:比较成功后定时器的内部信号很变高,但你可以设置输出引脚在此时也输出高,也可以设置输出低,这就是“输出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