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串联稳压电路,三极管功率散热问题

楼主(2011-08-16):
如图,基本的串联稳压电路,三极管实际上用的型号为MJB41C,其C极为输入电压为48v,D3实际为12v稳压二极管,三极管E极为输出,需要带负载的电流为150MA. 我想问下,
1.这个三极管的功耗是不是应该为[48V-(12v-0.6v)]*0.15A=5.49W?
2. 如果是,这个三极管需要做什么样的散热处理?如果我把三极管的c极在pcb上做大面积覆铜是否可行?
之前没做过类似电路,望高手指点

网友A:
1、是。
实际上还应该加上基极电流的功耗,但基极电流很小,发射结压降也仅0.6V,可以不计。

2、5W多功率,电路板铺铜散热,那要多大面积?这么大面积的电路板,成本已经比铝制散热器高。

网友B:
这个串联稳压得到12V,不是很可靠,三极管寿命短,而且很烫的
还不如找个DC/DC,也不贵

网友C:
功率是对的,但是感觉这样的设计效率比较低。可以考虑下其他更符合你设计要求的电路

网友D:
你选的这个三极管是sot-89封装的,靠自身散热只能承受零点几w的功耗,而你实际的功耗却那么大,加铜箔散热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建议你换其他更大封装及电流值的管子。

楼主:
谢谢这么多人的热心解答。我会再考虑考虑

网友E:
这个标准电压值买模块最合适了

楼主:
有没有人可以推荐一个用mos管实现稳压的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用dc-dc模块 一般输入电压和输出的参考电压不一样,我要用一个参考电压。

网友B:
DC/DC 一般输入电压和输出的参考电压不一样????
一头雾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