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GBT的输出

楼主(2011-08-16):
我是新手!!

有一个疑问,IGBT的输出电压是靠什么控制的?频率还是占空比? 还是又前端直流输入电压决定? 有点搞糊涂了

网友A:
IGBT多用于开关工作。
开关工作时其输出电压主要由电源电压决定。

楼主:
那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是靠什么控制的?难道是改变电源电压?

网友A:
3楼:
"难道是改变电源电压?"
确实有这样控制的,但极少.

"那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是靠什么控制的?"
有多种方法,控制脉冲宽度是其中一种,控制脉冲频率是另一种,移相也是一种

网友B:
IGBT作为开关器件,其输出电压也是方波
你说的开关电源输出电压是平均电压,是方波被滤波后的结果,它和电源电压、占空比都有关系

网友C:
这个要看你选择的拓扑结构,控制方式可以选择变频控制也可以选择变占空比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