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的第1个xilinx FPGA项目开发成功 小小的庆祝一下

楼主(2011-08-16):
俺的第1个xilinx FPGA项目开发成功,8路ASI TO IP(不带FEC,:lol ,不带FEC就简单很多了,:lol ),主要应用在广电系统上面。使用SPARTAN-6 45T芯片。话不多说,直接上图片(希望大侠提出些意见,以后好改进):

这是8路ASI TO IP板:

这是正在测试的电路板,上面一块是xilinx的ML505+俺的8路ASI输入输出板(;P ,俺的8路ASI输入输出板在PCB设计的时候电源部分出现了一点小失误,有些改线,不过自己做实验用,无所谓了),用作8路IP TO ASI。下面一块是俺的8路ASI TO IP电路板。

网友A:
首先恭喜下楼主.
其次,这算不算广告贴阿:lol

网友B:
恭喜哈 自己做出来就是有成就感

楼主:
SPARTAN-6 45T芯片在这里:

网友C:
不错。现在也在用lx45的片子,但没有用带T的片子。
很想用高速的片子玩玩,没机会啊。
这个不算广告吧,lz的技术展示。
第一次做项目就有这大的片子,ls基础不错,恭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lol 超人大侠 当然不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更正一下 鱼哥的话,“第一次做项目就有这大的片子”,小弟是第一次用XILINX的FPGA做项目,不是第一次做项目,嘻嘻。

不知道鱼哥用LX45做哪方面的应用,交流一下。

对了,上次好像看到鱼哥发的一个关于DDR的帖子,感觉鱼哥对这个研究的很深啊,俺下一步要做带FEC的8路ASI TO IP,需要加一个DDR2或DD3的笔记本内存条(SODIMM),也是用45T(唉,公司要求低成本,用V5多好,就是太贵了),用DDR的时候可能会出一些问题,到时候请教鱼哥。

网友D:
恭喜恭喜!

网友D:
以后常用Xilinx:lol

网友E:
恭喜恭喜!

45T用SODIMM会有些问题,45T就俩MCB,拼在一起也只有32位

而且俺记得以前看过文档,说spartan6不是针对DIMM使用,所以建议用颗粒吧:P

网友F:
恭喜楼主了,辛辛苦苦终有所得

网友G:
恭喜恭喜:)

网友G:
2# SuperX-man 肯定不算啊

楼主:
回复 网友G:

多谢猴哥和超人的帮助

网友H:
恭喜恭喜!

45T用SODIMM会有些问题,45T就俩MCB,拼在一起也只有32位

而且俺记得以前看过文档,说spartan6不是针对DIMM使用,所以建议用颗粒吧:P
引用 网友E:

嗯,这个确实要注意一下,用颗粒吧

楼主:
回复 网友H:
atua大侠,用颗粒达不到要求呀,由于带宽要求,俺需要64bit宽度(是到DDR2的数据宽度,而不是使用MIG生成的核的USER INTERFACE接口宽度)

楼主:
俺今天在网上看到一个SPARTAN-6连接SODIMM的,如下: http://www.comblock.com/com1500.html

楼主:
没有看到SODIMM???难道在背面???

网友E:
哦,原来不用MCB啊,呵呵,那就随便啦,没有局限了,dimm随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但是在SPARTAN-6中调用MPMC,实现64bit的数据宽度不行也。如下:

网友C:
回复 网友C:

更正一下 鱼哥的话,“第一次做项目就有这大的片子”,小弟是第一次用XILINX的FPGA做项目,不是第一次做项目,嘻嘻。

不知道鱼哥用LX45做哪方面的应用,交流一下。

对了,上次好像看到鱼哥发的一 ...
引用 楼主:

我用lx45,主要是做一些流程控制和算法处理,目前还没有涉及到高速的地方。
ddr研究过一段时间,也想有机会与高手切磋
对于ddr内存的控制,我建议用代码的形式实现,sp6虽然集成了硬核,但只是昙花一现,7系列又不支持了,用底层代码实现是比较复杂,但一旦成功,对器件的理解会更深入,况且,移植等更方便,对器件的选择会有很大的余地,从长远看,更有利于公司。如果现在时间要求很紧,那就另当别论。

楼主:
回复 网友C:

鱼哥讲的没错 只是现在的公司大多急功近利 一个项目一两个月完成(这在俺们公司时间还算长的) 包括原理图设计 pcb设计 焊接(有可能还有外加工) 机箱结构 MCU FPGA中的程序实现 还要写文档 写说明书 很难有时间去研究(甚至是实现)底层代码

网友I(2011-09-21):
忒牛了。留印慢慢学习

网友J:
虽然看不懂,但是恭喜恭喜

网友J:
太牛太牛,多多指导我们新人啊

网友K:
LZ真是LB

网友L:
我现在心里想的是:我啥时候能这样啊?

网友M:
哈哈,楼上的,努力啊。

楼主:
回复 网友L:

只要你有兴趣 很快的

楼主:
最近又去广州出差了 很久没有上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俺不牛 俺学FPGA也不是很长 并且这个项目是在XILINX的一个参考设计上修改的 增加了一些功能 同时修改了一些小BUG

网友G:
haha ,有出差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