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 IO口寄存器定义问题,困扰已久,向各位大侠求助

楼主(2011-08-16):
(无正文)

网友A:
看到问题,我才发现,我有心无力啊

网友B:
如果使用第二功能,就不要理睬IO端口的寄存器,而是使用附加功能对应的寄存器。

一个IO管脚输入或者输出的切换,明确定义对应的寄存器,分别设置两次就好了。其它捷径似是而非,我不会采用。

网友C:
三楼,如果使用端口 为何不要理睬IO口的寄存器? 假如是你使用 外部中断,你首先得配置 让端口为输入吧!

网友D:
IO的方向要设置为符合第二功能的要求,其他的不用管。一般第二功能使能后就直接可以用了。当然,也是可用同时作为IO使用的。

网友E:
不可能不理IO寄存器,方向要符合要求。做输入输出,就可以自己定义DDRx了,配置为输入时注意配置PORTX
,DDRX和PORTX同时为一,是使能上拉电阻。

网友F(2011-09-28):
有时候要配置DDRX,看你使用的硬件要求,具体的看datasheet.

网友G:
具体看要求,比如ATmega162使用外部寄存器,要用到PA口的第二功能(外部存储器接口地址和数据),这时只需要设置特殊寄存器SFIRO就可以了,不需要设置端口寄存器

网友H(2012-05-05):
要看具体哪个第二功能,有些是不要理会的,但是有些ddrx一定正确设置。请看第二功能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