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AC全桥逆变上双极性控制输出波形半波不正常(有图)

楼主(2011-08-16):
双极性调制SPWM,查的表采用等分法计算.

static  unsigned int SineTable[1024];
double d;//调制度
int FundamentalWave;//基波 单位Hz
unsigned int CarrierWave;//载波 单位Hz
#define PI 3.1415926535897931159979634685441851615905761718750

void CreatTable()
{
int i,x,n;
d=1;
CarrierWave=25000;
FundamentalWave=50;
//计算划分个数 x=f载波/f基波
//f载波=25kHz ,f基波=50Hz时:x=500
x=CarrierWave/FundamentalWave;

//计算表格单元总数
//f载波=25kHz ,f基波=50Hz时:n=499
n=x-1;

//生成表
for(i=0;i<x/2;i++)
{
SineTable=20480*d*sin(PI*(2*i+1)/x);
}
}

PWM每个周期都会产生中断,中断里面
        if(500 == i)
{
i=0;
}

if( (0<=i)&&(i<250) )
{
MDC=Sine50Hz;
}
else
{
MDC=-Sine50Hz;
}
MDC是控制占空比的

改成下面这样,波形就很畸形...
        if(500 == i)
{
i=0;
}

if( (0<=i)&&(i<250) )
{
MDC=Sine50Hz;
}
else
{
MDC=20480-Sine50Hz;//20480为最大占空比对应数值
}
出来负载两端的波形只有一半的正弦波,另一半是个三角波,求解

输出经过LC滤波器后在负载两端看到的波形如下(10K负载):

网友A:
这不是"只有一半的正弦波,另一半是个三角波",而是正弦取绝对值之后的波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回事什么照成的~~是表格么还是~?

楼主:
回复 楼主:

现在控制方式是Q1,Q4导通都送SPWM,同时Q2,Q3也导通送Q1,Q4互补的SPWM

SPWM表保存的是半周正弦波的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控制方式是Q1,Q4导通都送SPWM,同时Q2,Q3也导通送Q1,Q4互补的SPWM

SPWM表保存的是半周正弦波的表

网友A:
4楼:
谁也记不住你的Q1Q2Q3Q4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maychang老师~~
上图:

网友A:
5楼:
那么你是送半个工频周期(SPWM表保存的是半周正弦波的表),然后再送半个工频周期。
换言之,半个正弦波形之后(正方向),又是半个正弦波形(还是正方向),显然输出的是正弦波形取绝对值的波形。
正确的驱动方式,是前半个工频周期“控制方式是Q1,Q4导通都送SPWM,同时Q2,Q3也导通送Q1,Q4互补的SPWM”,后半个工频周期“控制方式是Q2,Q3导通都送SPWM,同时Q1,Q4也导通送Q2,Q3互补的SPWM”。

网友A:
另外,你的控制策略中未包括所谓“死区”,对大功率开关电源来说是很危险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maychang老师的指点~~~因为只是讨论控制方式~~所以没有说到死区~~实际中我有家一定时间的死区~~我再好好理解一下你说的控制方式~~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辈~~我按照双极性调制的做法~~在一个工频周期20ms内~~输出完一张SPWM的表

表内的数据是半个正弦波,即数据先是很小然后变成最大然后又变小

控制方法是Q1,Q4送SPWM,同时Q2,Q3也送Q1,Q4互补的SPWM。

我的表是50Hz的表

但是出来了还是50Hz的半波波形~~

网友B:
你的表格算错了
你计算了 pi/2  那是1/4T 不是半波
当然 你就得到那个波形了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pi/2????能说的详细点么~???

网友A:
11楼:
“表内的数据是半个正弦波,即数据先是很小然后变成最大然后又变小 控制方法是Q1,Q4送SPWM,同时Q2,Q3也送Q1,Q4互补的SPWM。”
不是这么个做法。
10ms内,Q1Q4送SPWM同时Q2Q3送互补SPWM,你的负载上是工频正弦波正半周期。那么只要在10ms内,Q2Q3送SPWM同时Q1Q4送互补SPWM,负载上就出来正弦波负半周期。
因此应该在奇数工频半周期内Q1Q4送SPWM,偶数工频半周期内Q2Q3送SPWM。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用了您说的做法~~~波形不连接~~振荡厉害~~~但是我现在发现我的表好像是单极性的表~~

如果我的表是单极性的表用你说的这种控制方式是会出现很大问题的吧~?

网友A:
15楼:
考虑一下控制直流电动机正反转的所谓H桥是如何工作的。
所谓H桥,一个对角线上两管导通另一对角线上两管截止,电动机是一个旋转方向;若另一对角线上两管导通而原导通的管子截止,则电动机是另一个旋转方向(电动机两端电压反过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思考了一下~~明白了~~是我的表格有问题~~用了规则采样法算出双极性表格后一切正常

谢谢maychang前辈的耐心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