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稳压电路,输出用这么多电容有什么作用啊?

楼主(2011-08-16):
[localimg=1069,503]1[/localimg]

为什么要那么多电容啊、?  我不清楚这电路  , 顺便问下。为什么我mutlisim11.0 里AC电源输出不了电压。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如下图:

[localimg=1001,326]2[/localimg]

楼主:
这样图会不会清楚点。

楼主:
问题2已经解决  因为没接地的原因、

网友A:
各容值电容频率特性不一样,并联后频带更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他输出所滤的高频杂波可以虑的更加多,还是怎么理解?

网友B:
多个不同容值的电容并绕是更有效的滤除不同频率段得纹波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谢谢你,。我说怎么要那么多电容啊,原来这样电源是做的更加好啊。